楼主(2026-04-04):
2*220u/400V串联,再加上几个杂七杂八薄膜电容,总容量不过130u/800V,总感觉容量不够。
记忆中,MM440-11KW,都用了4*330u/400V,2并2串,相当于330u/800V。

网友A:
以前变频器的电解电容很大很足,断电后屏幕很长时间才灭。现在几秒钟屏幕都黑了

网友B:
成本的原因,现在用的元件参数的余量都很小,基本只是能满足使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前一任维修员换了小容量的呢?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
     西门子的PM250功率模块,具有4象限拓扑结构,即三相整流电路的整流桥,不是用三相二极管整流桥,而是用了另一个IGBT逆变桥+输入储能电感(同时也是整流滤波电感)+母线电容,共同组成“三相PWM整流”,其一系列复杂的拓扑结构和驱动控制电路,使得整流功率因数接近1,效率最大化,因而,母线电容容量可以减少!
     当然,还有一系列优点,如制动时,可以将电动机及其机械的惯性能量通过整流IGBT桥转换为三相交流电能,回馈给电网,起到节能作用;另外,可以减少对电网的电磁干扰等。
     当然,带来的最大问题,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就是结构、电路更加复杂了!G120-11KW普通2象限功率模块PM240,价格约3000元,同功率4象限的PM250价格>10000左右。。。维修收费也可以增加了!

楼主:
利用假期,看了几期关于4象限变频器的原理网课。
PWM整流、逆变回馈,控制要求极其复杂!
推荐看看郝铭老师的讲座:
关于三相PWM整流:https://www.iqiyi.com/v_19rwl57hps.html
关于三相PWM回馈:https://v.qq.com/x/page/o3064o2l6w6.html
正常工作状态时,PWM整流后,母线P-N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四象限驱动好,奈何价格贵的不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象限驱动好,奈何价格贵的不是一点
至少3倍价格,
电路复杂程度至少2倍,
故障率至少2倍,
维修难度至少3倍,
用户节省一点点电费(功率因素提高,损耗减少),
。。。
维修费能不能翻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停产后备件供应期过去的是不是价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产后备件供应期过去的是不是价格不一样?
主要是具有比较先进的性能(具有制动能量回馈电网功能,功率因数=1),以及制造成本更高了。

网友F:
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节约成本
一开始也这样认为。。。
学习了PWM整流后,有了新认识。
而且,充电电阻的功率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