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05):
触摸屏不显示温度,换了两个温度模拟量模块。第一次上电显示温度

第一次上电显示温度如图三。但是温度探头尝试加热,温度没变化。无奈断电重启。触摸屏又不显示温度了。反复上电仍不显示温度。等于又和原来一样了

网友A:
有些输出动作还正常呢

网友B:
这货不能上载程序。

网友C:
监控一下plc呢,看看数值变化不?

网友D:
没有笔记本电脑和施耐德编程软件,没有编程数据线,没有PLC程序上载密码的话,只能断电拔插施耐德PLC扩展模块,检查热电偶接线端子,检查热电偶感温探头和接线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已经解决。

TM2DOCKN  这个连接模块坏了。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输出动作还正常呢
是的动作都正常。就是温度不显示

网友E:
这么多的个温度同时不显示,比较明显就是数据采集模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控一下plc呢,看看数值变化不?
施耐德的不会玩,也没有密码

网友F:
你这还好,不像富士的温度模块坏了,CPU模块报警,显示屏竟然不亮、不显示。让你不知是屏坏了还是CPU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