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08):
一台二手设备。没见过。这是站号4没通讯上对吗?谢谢

网友A:
你检查一下触摸屏与PLC通信是否正常!不过这触摸屏画面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B:
没有连上PLC;

网友C:
看看后面通讯口接了哪些线,找到对应的一头,看看有没有松动或者脱落

网友D:
应该是通讯没连上的提示,检查线、plc状态吧。

网友E:
通讯异常,检查通讯线和PLC(或控制器)。

网友F:
不太像屏与PLC链接出问题,应该还是分站问题。不知都是连接了哪些设备?如果是屏与PLC的连接问题,就不会显示000数值了。难道台达的屏特殊吗?没接触过台达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连上PLC;
确认plc已经连上,因为点击触摸屏有部分功能(plc输出点)都能工作。猜测还有部分走通讯的设备没有连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后面通讯口接了哪些线,找到对应的一头,看看有没有松动或者脱落
过几天去用户那里现场看看

网友G:
也许没用这部分也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许没用这部分也有可能的
是的有些功能操作没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通讯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I:
有时候间断的连接不上也是这样报故障

网友J:
连接了几个plc?

网友K:
和PLC通信失败,检查一下通讯线、PL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连接了几个plc?
一个plc,有变频器和温度模块。没发现没连上的地方。但是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和PLC通信失败,检查一下通讯线、PLC等
各种操作都正常,但是就是报这个警

网友J:
不影响使用就先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