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09):
请教师傅们,三菱继电器输出型的plc,2个输出点可以并联吗?当然内部的程序也要先改掉,CoM端接好,比如说原Y25,同时在程序里再并一个Y27,然后外部输出点Y25和27并联使用,同供同一个交流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但不知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正常来说只要一个输出点就可以了

如果是觉得是触头容量不够,可以加一级继电器控制

网友B:
只有PLC输出的进口用的是同一电源就可以

网友C:
把程序修改一下是可以的。只是你为何要这样呢?你是想在不同的地方启动吗

网友D:
楼主可能是初学者,有想法就去编程模拟好了,

网友E:
应该可以

网友F:
为了防止PLC触点坏了,程序有不是能随时读取修改的,可以留个备用的,到时自己换换线就行。可你这同时控制一个接触器,也是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G:
没有意义;是为了扩大触点容量?

网友H:
多看看基础的东西 这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师傅们,三菱继电器输出型的plc,2个输出点可以并联吗?当然内部的程序也要先改掉,CoM端接好,比如说原Y25,同时在程序里再并一个Y27,然后外部输出点Y25和27并联使用,同供同一个交流接触器,可以吗?
当然可以,就是有个弊端当一个触点粘住不脱开,那接触器会一直接通,到时排查会多一个环节

网友J:
继电器触点独立的肯定可以.

网友K:
程序内部控制PLC辅助继电器,然后在输出Y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L:
继电器输出并联一点问题没有,但无意义。

网友M:
也是允许的
处理过一个使用年多年的设备,需要增加一个功能,又要求不改变原程序
只在原程序最后加段程序,输出点另用点,需要某几个先行动作,就在输出点并在那几个原输出点上

网友N:
理论上没问题,实际上没必要,嫌触点容量不够,可以加一级中继的。只要不是特别频繁的启停,PLC继电器的寿命还是很长的。真是特别频繁的动作,建议选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O:
人家就是想办法节约IO点,你倒好,反着来

网友P:
可以,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想扩大电流吗?

网友Q:
反向操作?是不是原来PLC那个点坏,现在并另一个输出点?

网友R:
输出点剩余多的话,无所谓

网友S:
一般情况每个输出口加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