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09):
本体的485用ADPRW指令,扩展的485ADP用什么指令与485仪表通讯呢

网友A:
先看下485ADP带不带MB;

网友B:
手册上面说得很详细,,,,找

网友C:
问题不大,网上很多案例。

网友D:
本体的485用ADPRW指令,扩展的485ADP用什么指令与485仪表通讯呢

既然说到本体485,猜应该是FX5U系列

从手册来看不管是本体还是扩展,都是用的ADPRW指令

但要注意只能使用其中一个作为主站,要么用主体的要么用扩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面说得很详细,,,,找
你这不是废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MB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问的是用什么指令来写这个通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用什么指令来写这个通讯

网友E:
我感觉都不好用,都要写程序,且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都不好用,都要写程序,且麻烦
填表式通信功能块,从此告别繁琐的读写轮询逻辑,只需要填写从站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量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体的485用ADPRW指令,扩展的485ADP用什么指令与485仪表通讯呢
FX3和FX5都只能同时一个通道使用ADPRW指令(FX5更新固件后,可以多个通道使用ADPRW2指令,好像是)
当一个通道使用了ADPRW指令,其他通道可以使用RS/RS2指令和仪表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有亲身使用过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有亲身使用过吗
1、三菱FX3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3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3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7367388405572829737?utm_source=xiguastudio

2、三菱FX3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三菱FX3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3U系列PLC如何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
https://www.ixigua.com/7368366028949127718?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有亲身使用过吗
3、三菱FX5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6904105548040372750?utm_source=xiguastudio

4、三菱FX5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5U系列PLC如何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
https://www.ixigua.com/6904470791769817614?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有亲身使用过吗
等我下个西瓜拜读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有亲身使用过吗
1、三菱FX3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3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3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7367388405572829737?utm_source=xiguastudio

2、三菱FX3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三菱FX3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3U系列PLC如何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
https://www.ixigua.com/7368366028949127718?utm_source=xiguastudio

等我下个西瓜拜读下,谢谢。

网友G:
下个西瓜要斗音?晕,都没有。

网友G:
在b站看到关老板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在b站看到关老板的了。
3菱专用协议?

网友H:
从楼主的回帖态度来讲,差劲。我不会的我会去翻手册,再不明白我会去找案例。而不是直接发帖问,问嘛起码态度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有亲身使用过吗
3、三菱FX5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6904105548040372750?utm_source=xiguastudio

4、三菱FX5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5U系列PLC如何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
https://www.ixigua.com/6904470791769817614?utm_source=xiguastudio
你这回复的啥,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有亲身使用过吗
1、三菱FX3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3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3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7367388405572829737?utm_source=xiguastudio

2、三菱FX3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三菱FX3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3U系列PLC如何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
https://www.ixigua.com/7368366028949127718?utm_source=xiguastudio

等我下个西瓜拜读下,谢谢。
回家慢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b站看到关老板的了。
做梦看的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b站看到关老板的了。
做梦看的吧

你发梦还是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有亲身使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