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09):
设备是意大利合资的

我看到有几个端子的线烧坏了,就去处理直接对接了,我当时怀疑是螺丝没拧紧

就想着把所有的螺丝都紧固一下,哪知拧了几个都滑牙了,就拆下来看,一看吓一跳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进口的机器接线端子会这么水,材料应该是铝的或者合金的,反正绝对不是铜的

网友A:
拼音字母JIELE.
你可能买了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音字母JIELE.
你可能买了假货.

准确说是厂家的采购买了假货

这家公司用料还是可以的,断路器伊顿,接触器西门子,变频器富士

我们陆陆续续一共买了6台机,有两台的接线端子是这样的

网友B:
感觉你这是出口再转进口的

网友C:
有一次维修注塑机
有一个电磁阀时好时不好
查来查去查不出原因
电脑控制板输出24V正常
电磁阀指示灯亮
阀芯灵活
后来拆开电磁阀接头
发现里面接头铜片非常薄
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就和我们家用拖线板插座一样
质量差的根本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是出口再转进口的

这个叫射频烘干机,最早是意大利发明的,后来上海一家厂仿出来了

然后意大利把上海这家厂收购了,给你一点股份原来的老板

目前是意大利开发技术,在国内组装,配件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

其实整体的用料不错,搞不懂这批接线端子为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是出口再转进口的

这个叫射频烘干机,最早是意大利发明的,后来上海一家厂仿出来了

然后意大利把上海这家厂收购了,给你一点股份原来的老板

目前是意大利开发技术,在国内组装,配件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

其实整体的用料不错,搞不懂这批接线端子为什么出了问题
估计厂家觉得端子不会坏,采购的端子不好。降低成本

网友E:
有时候,挺佩服几十年前的设备,有的到现在,几乎磨损都没有。

网友F:
端子可能不是进口的

网友G:
这段子说与进口没关系吧

网友H:
这款端子不适合用在大电流的负载,不论你买进口还是国产
我每天到各个工厂跑,这样的故障见的多了

网友I:
我也认为端子排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段子说与进口没关系吧

我说的意思是,这台设备算是意大利的

网友J:
意大利会用三菱的PLC么?
看来也就工艺技术是意大利的了,别的都国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意大利会用三菱的PLC么?
看来也就工艺技术是意大利的了,别的都国产化。

之前也是照顾欧洲人民的,西门子S7-200PLC配好像是叫科创的嵌入式电脑

但不稳定,后面就改成三菱的PLC

网友K:
见过一些意大利设备 用的西门子 欧姆龙plc

网友L:
质量不佳

网友B:
看这配电柜,也是国产风格啊

网友F:
看照片,应该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H:
意大利的设备,电控元件使用施耐德的多

网友M:
什么叫射频烘干机?是不是像微波炉一样的?

网友N:
妥妥的国内风电柜。

网友O:
看柜子都是国内的一家非标设备做的呢

网友P:
出口转内销

网友Q:
意大利技术,大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