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客户说要装一台11KW风机变频器

楼主(2026-04-09):
塑料车间环保吸风用的
正泰一千多 合适么

网友A:
简单的风机控制,上正泰不错了

网友B:
我们这用正泰的很少,德力西挺常见

网友C:
风机不用矢量模式,随便上哪家的

网友D:
简单控制风机,可以

网友E:
你要先和店铺确认好变频器功率有没有虚标,有就要选大一个级别
我遇到,22千瓦的紫日变频驱动22千瓦的抽风机,频率很难上50,各个运转模式都试过,优化运行也试过,都是没到50就报警,没办法后来退了
但紫日这个牌子,我用在传动上就啥事都没有,也非常稳定

网友F:
价格低,就是两年坏了换个也无所谓了

网友G:
不是给自己用的,都能满足

网友H:
最简单的控制。

网友I:
11KW上个二手ABB的还不到一千,还可靠

网友J:
可以的, 建议买大1-2个等级的,  如 用15 、22 KW 的带, 这样寿命长很多

还有你看看是带大风扇  大涡轮么    如果是加减速时间设长点 ,   可能还需要增加制动电阻

楼主:
正泰要一千四五 考虑了还是选麦矽 15KW
¥696.00重载
还有一个300*400*250 不锈钢电箱
上午刚刚装好  收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