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这大雨落下

楼主(2026-04-09):
大雨,屋漏,配电柜。
柜里包含好多设备的闸。
请问,天晴后,如何才能保证安全合闸?
摇表摇一下就行吗?

网友A:
去年碰到了水蒸气进配电柜,整个柜内电气上面都有水珠,里面有变频器PLC

用风扇吹了两个小时就正常开机使用了,没有去检测什么的

网友B:
嘿嘿你还想检查撒?我的话吹干,门不带电,上电。炸了换新表情表情。总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拆下来检查一遍吧。如果是小箱子,直接扔了。不过你这个柜子的话问题不大。吹干或者烤干就可以了。毕竟只是配电柜。

网友C:
你这个闸是什么闸?刀闸?断路器?
刀闸吹干处理,断路器就要看下漏水情况。

网友D:
安全隐患严重

网友E:
有一年,配电柜上面漏雨,漏的很大,后来盖了下,我说吹开才能合闸,徒弟胆大,直接就合了,也没炸表情。电工越老胆子越小

网友F:
漏雨一般问题不大,吹干就可以,真坏了,就换配件
但是,长期泡水的,基本就报废

网友G:
建筑工地吗屋漏雨,不可理喻

网友H:
多方面测试,注意安全。

网友I:
配电柜漏雨的话,我一般等天晴了。晾晒一下直接合闸。一般没啥问题。控制柜的话我会好好的吹风机吹吹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估计你没遇到过厂房顶给风吹跑的,广东有时候刮风,厂房顶都给刮走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