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的系统帮助居然还能修复GX Works2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26-04-09):
GX Works2 win11不兼容问题,今天打开电脑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给更新了win11补丁,GX works2打不开,然后去卸载更新死活卸载不掉最新的这个更新补丁,然后去网上搜索,说三菱GX Works2 1.631H修复了这个兼容问题,我就去更新Gx works2软件结果还是不行,重启电脑了几次还是报弹窗。然后win11给我报个弹窗,也不知道是干了啥,反正现在是神奇的能用了

网友A:
win11可能自己有个机制管理,现在相当于放行了gx,感觉像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我笔记本一本正经的去注册表删除带三菱字眼的注册项,然后重新安装GX WORK2,可以用了。台式机撒都没东结果现在也能用了。
我的提示是GX2启动失败让我重启,我台式机不管它,等它自己关闭后在打开一次又能用了。

网友C:
应该是兼容检查程序自己修复兼容问题

网友D:
经过N次从WIN11切回WIN10 LTSC的教训。
还是WIN10最稳。

网友E:
我也是被搞了2次,一次西门子授权问题,一次三菱,后面果断换WIN10

网友A:
目前有的用过win11发现不行,又换回了win10或者server,尽量不用11吧。

网友F:
我有这个注册表工具,可以一键修改这种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