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09):
电路图我也没有就不上了,  开机马上报警12345灯亮,  这个是严重故障  大多是升压 或者逆变部分的故障。
按照老规矩,先测了电路板上所有200K  300K的取样贴片电阻, 均正常; 几个整流二极管 MOS管 也都正常。 开机瞬间先测 +- 高压, 都有 300多V   , 然后再测开机瞬间逆变输出 数字表最高读数250V    感觉是逆变的问题居多。

查了一天还是找不到具体问题, 各个二极管  大电阻都量了, 平时爱断的印版边上长长 的走线也检查了  没有断

后来想到是不是逆变输出检测到异常才报警的。  于是重点检查逆变输出电路, 数字表测 逆变输出后端 一个350V (AC) 10uf 黑色大电容时 测不出容量, 因为在线测不准, 马上烙铁拆下来, 一测 才4.75uf   容量才一半。

找来一个 630V 10uf 的CBB 代换上去,  上电 报警解除 。

推测使用时间太长, 电容老化失效 容量下降,  MOS开关输出, 10uf 电容串联 L  做  LC 谐振式整形滤波 ,  因C 容量变小, 造成开关方波无法有效整形平滑, 检测电路判断电压过高 报警

网友A:
高手没电路图能准确判断故障地方,我有几个山特坏了无从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检测思路都有写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三特不是特别难修, 不过有时候也要看运气。     象CPU小板那边坏就很难修了

无论是维修什么, 你都要先了解故障现象, 先看它报什么错误, 然后根据错误来查

三特的报警灯图示baidu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