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簧式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26-04-11):
网上买了一个店主说是专为plc等回路设计。接触电阻更小。24v0.25a。买了一个。价格不便宜

网友A:
比普通的贵了多少

网友B:
终于来了个小白,楼主大大使用过后给个反馈啊,我这边也有这个需求哈哈。

网友C:
害怕阻值大,搞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D:
PLC上压力传感器啊,贵不了多少

网友E:
plc的IO对你这个表还真不高的,只要你的表能正常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lc的IO对你这个表还真不高的,只要你的表能正常通断就可以了
我这边380的表,有时候还真不行,信号不过来啊。会丢信号,造成设备不停机。程序又不能修改。

网友F:
充有液体来保护触点不氧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普通的贵了多少
贵2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上压力传感器啊,贵不了多少
人家原来是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的IO对你这个表还真不高的,只要你的表能正常通断就可以了
频繁动作的场合普通的还真不行。上次用了两天的红旗电接点压力表导致plc不触发(频繁动作)。专门问了厂家,普通电接点压力表用在plc输入时间久了有接触电阻可能会导致不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有液体来保护触点不氧化吗?
耐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lc的IO对你这个表还真不高的,只要你的表能正常通断就可以了
我这边380的表,有时候还真不行,信号不过来啊。会丢信号,造成设备不停机。程序又不能修改。
看来楼主有这方面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害怕阻值大,搞个中间继电器
懒得改。直接买这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来了个小白,楼主大大使用过后给个反馈啊,我这边也有这个需求哈哈。
好的,装上看啥时候会坏

网友A:
这个是液压打包机上的,信号电压DC24直接给PLC,一个小时动作20次左右吧

三台机用了将近半年,只有一台机前不久接触不好,后来用螺丝刀敲了几下就好了

图片这个是厂家发给我备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的IO对你这个表还真不高的,只要你的表能正常通断就可以了
频繁动作的场合普通的还真不行。上次用了两天的红旗电接点压力表导致plc不触发(频繁动作)。专门问了厂家,普通电接点压力表用在plc输入时间久了有接触电阻可能会导致不触发
对的对的。我就是准备情况哦。

网友E:
要耐震动,还是选择数字表吧

网友G:
这是24V电接点压力表,触点银较多,低压电也能良好导通!其实用压力传感器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