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赋值的软元件 到下一步不听使唤

楼主(2026-04-11):
利用X0给相关D寄存器赋值
X2计算结果
横竖不听话

网友A:
下面的除法与乘法用的是浮点指令,而D42 D44不是浮点,所以不行
需要转换成浮点才行
或者直接把D42换成K1000,D44换成K10
然后把上面的两条传送指令不要

楼主:
把几个数据先赋值到D22 D24 D26 D28
再DFLT 到D42 D44 D46 D48运算好了
以前的程序再触摸屏设置数据类型
还一直可以使用的
等一下也要查一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