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13):
誉强YQ3000变频器,显示母线压杀人如麻,显示电压值2Ⅴ左右,查取样电压正常。请老师们指导

网友A:
还有杀人如麻的显示

网友B:
这是什么显示?

楼主:
上电显示PoPF

网友C:
取样正常?运放有没问题?用可调交流输入,测那个2V有没变化,可以检查取样电路是否正常,或者外置个可调直流电压到取样2V处,调整直流电压,看看显示值能否与输入电压同步变化。能变化,可以判定故障在2V点之前,不能变化,则反之

楼主:
是面板显示电压 2V左右随母线电压变化。

楼主:
用指针表电阻档给TL082的3脚加约1.几伏的电压,面板显示517Ⅴ,但不随母线电压 变化

网友D:
实际就是检测输入电压不够,如果你的电源正常就是检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