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2个FX3U modbus rtu通信求教

楼主(2026-04-13):
1,2个plc系统设置2都是ch1,不勾选通信设置。2,2个plc都分别与同一个modbus rtu通信485接口的屏连接过正常,3,2个a口,2个b口间连线导通良好。
目的主站读从站d0数放在主站d100。现在主站的d100没读数。问题在哪里呢?

楼主:
4,测试玩。2plc连线30cm,没接终端电阻。5,共电源2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个plc系统设置2都是ch1,不勾选通信设置。2,2个plc都分别与同一个modbus rtu通信485接口的屏连接过正常,3,2个a口,2个b口间连线导通良好。
目的主站读从站d0数放在主站d100。现在主站的d100没读数。问题在哪里呢?
Sir,FX3U使用ADPRW指令需要配合FX3U-232ADP-MB或者FX3U-485ADP-MB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个plc系统设置2都是ch1,不勾选通信设置。2,2个plc都分别与同一个modbus rtu通信485接口的屏连接过正常,3,2个a口,2个b口间连线导通良好。
目的主站读从站d0数放在主站d100。现在主站的d100没读数。问题在哪里呢?
Sir,FX3U使用ADPRW指令需要配合FX3U-232ADP-MB或者FX3U-485ADP-MB模块。
谢谢,我很感激3菱公司。但,你懂的,带485的国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你要问卖家了,如果完全兼容三菱的话,寄存器都不对

网友C:
山寨的 有些地址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问卖家了,如果完全兼容三菱的话,寄存器都不对
这个似乎是3菱自己专用的modbus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的 有些地址都不一样
主要是手上有,先拿来玩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正版三菱的MODBUS通讯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买的所谓仿三菱是怎样的
所以你应该去找卖家

网友D:
初学的还是用真的三菱吧;

楼主:
不献丑了,删了。

楼主:
应该还有未察事项,主站1,0。从站10,11可随便都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看来是完全兼容了

网友E:
用ModbusPoll和ModbusSlave调试助手分别测试一下从站和主站,测试通过后再把俩PLC连接起来测试。

楼主:
免献丑,删。

楼主:
纯测试玩。

楼主:
????删了,以免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ModbusPoll和ModbusSlave调试助手分别测试一下从站和主站,测试通过后再把俩PLC连接起来测试。

谢谢指导。
个人性格较简单粗暴,极少用调试助手,串口助手之类,甚至逻辑分析仪都不用。
直接上HMI读d,上示波器看波形。
主要是被自己蠢坑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