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14):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能不能控制变频器工作?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知道报文怎么写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能不能控制变频器工作?
看什么通信协议,大部分都是modbusRTU协议,西门子还有USS协议
知道报文就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的
已测试过

网友E:
报文正确肯定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