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14):
我们公司有一个设备,设备上有一个32kW的加热器,今天跳了两三次空开,不频繁,但我实测的三相电流是平衡的,且又不偏大,刚才又测了对地绝缘正常的,加热器阻值三相也平衡,就是一天跳闸,跳了个三四次。我现在主要的方向就是先把监控器换掉。大家觉得我这样处理对吗?真不行就拆开加热管检查?大家觉得我这样处理正确吗?
       是旧设备,一直用的都是连的好好的,开关容量,还有接线松动都排除了。

网友A:
“监控器”与加热器跳闸有什么关联?

先换个空开看是不是空开的问题,特别是空开的进出线是否有松动接触发热(建议空开一跳闸马上触摸空开外壳看发热程度怎样)?

排除空开问题后才找发热管是否有热漏电或者短路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好的。

网友B:
你没说是跳漏电保护还是空开
跳漏电保护就先检查线路,线路没问题就是加热管问题
跳空开的话,应该是空开的质量问题或接线发热

网友C:
检测电流,更换断路器试试

楼主:
跳的是空开,三相电流查了都是正常的,不偏高,对地绝缘也查了,三相阻值也查了,正丶

网友D:
常规检查没问题,找个热成像仪查找一下
手感也是可以的,空开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跳的是空开,三相电流查了都是正常的,不偏高,对地绝缘也查了,三相阻值也查了,正丶

先检查线路、发热管有没有碰壳什么的,这个要认真仔细看。

然后再换空开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

网友F:
应是发热管对地了造成跳空开的,当空开断开后停止加热了,热量变冷后对地短路的地方又变为正常了,所以测量对地电阻会是正常的。

网友G:
空开不是带漏电的吧 先换空开 加热管管线路是固定的?如果线和加热管没固定,那就检查一下连线 或者换下线

网友H:
跳电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规律

网友I:
这个情况来看,换个空开就会好。

网友J:
如果电流 电压 电阻 对地都正常,还有就是负载电线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那就看看空开

网友K:
既然排除了过流,如果是偶然性跳闸有可能是漏电,是那种不完全接触式漏电,比如一小块金属或者线路绝缘层脱落等等

网友L:
回复 楼主:
你用什么表检测阻值和绝缘值

网友M:
最简单方法是换空开试试。

网友N:
过载 漏电

网友O:
我估计是你空开带漏保的,应该是漏电保护。加热是不会跳闸,加热后不规律跳闸,且会越来越频繁。一般就是加热有组碰壳出现的。

网友P:
不保密的话,现场照片发几个,不然就是瞎猜,讨论了几天没结果,浪费感情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回复,非常感谢。目前我只是把加热管接触器再打紧了些,好几天未见跳闸了,很奇怪,估计是接加热管的接触器线头松所致,但我量三相电流平衡呀,也未见烧灼痕迹,反正再打紧了些就未再出现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用什么表检测阻值和绝缘值
当然是兆欧表测和福禄克数字表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回复,非常感谢。目前我只是把加热管接触器再打紧了些,好几天未见跳闸了,很奇怪,估计是接加热管的接触器线头松所致,但我量三相电流平衡呀,也未见烧灼痕迹,反正再打紧了些就未再出现跳闸了

这样的接触不好跳闸,大多是在接触器吸合的时候跳

烧灼痕迹要把接触器接线端的螺丝拆下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