嗡嗡响声

楼主(2026-04-16):
前班交接时对我说,无功补偿柜里面好像有嗡嗡异声,问我是什么引起,我一时也无法回答。后经过长时间先对接触器的观察(没有发觉接触器的不良噪声、嗡嗡、吱吱、嘚嘚的异声),后继续观听,发现其中有电抗器发出嗡嗡异声,不知为什么,至今不得解。

网友A:
电抗器有嗡嗡声,应该正常吧

网友B:
之前电抗器异响,检查发现出线接地了

网友C:
均匀规律的嗡嗡声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

网友E:
均匀的小的响声是正常的,但如声音非常大,那说明电流非常大,可以怀疑你的电容故障,直接换吧

网友F:
这就是所谓工频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声音偏大不正常,别的所(共有7个配电房14只无功柜)没声音

网友G:
如果原来没嗡嗡说明有件该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人也怀疑是电容,上级正在同生产厂家沟通

网友H:
绝对是电容器的问题

网友I:
设备使用多少年了?中间换过电容吗?大概率是电容失效了,一般10年左右的电容基本都要换一批了。

网友J:
工频线圈有声是正常的,除非你用水泥堵起来

网友K:
属于正常的电磁振动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各位热情参与分析,厂方是来更换了一个电容器。因我是隔天上班,当时维修未在场。后我打电话给他们工程师代表个人也谢谢,说他们技术高。他客气说:我们专业时间长碰到各种问题多。他用个人的书面讲给我这次故障现象:由于电容器衰减→引起容抗变大→导致LC回路谐振点上移
→发出嗡嗡声
不知大家有无要补充的
再次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参与分析,厂方是来更换了一个电容器。因我是隔天上班,当时维修未在场。后我打电话给他们工程师代表个人也谢谢,说他们技术高。他客气说:我们专业时间长碰到各种问题多。他用个人的书面讲给我这次故障现象:由于电容器衰减→引起容抗变大→导致LC回路谐振点上移
→发出嗡嗡声
不知大家有无要补充的
再次谢谢大家参与

无功补偿柜里面有LC振荡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