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程序

楼主(2026-04-16):
刚入职,让照着一台设备的动作(装完了,没有程序),把另一台设备的程序写出来,小白真不知道咋写,动作看着简单,进料,打扣,贴标,程序不知道咋写,有没有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这跟PLC教材上交通灯控制,大小球分拣一样,知道动作顺序了,一步步往下写就行了。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用步进吧

网友C:
先动作什么 再动作什么 基本的逻辑思维了

网友D:
先分解成几个动作,然后每个动作的要满足那么输入条件才能做,然后输出什么,一个个的完成,再组合起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分解成几个动作,然后每个动作的要满足那么输入条件才能做,然后输出什么,一个个的完成,再组合起来试试。

确实是这样,再复杂的程序也是由多个小程序组合而成的,无须考虑最终的要求,先完成一个动作,再考虑下一个动作,最终所有的动作组合起来也就算完工。

网友F:
ba把你的描述丢给AI很快程序就出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简单的几行程序还可以,像楼主描述的暂时还有点悬
就算AI生成后,你还得自己检查一次

网友G:
新入职,没有人带你吗?

网友H:
已经有参考设备了,就按照楼上各位的建议一步一步的做下去,就会实现的。但是首先你得知道PLC是个什么?以前实物没接触过,理论的有。如果你对此还是一张白纸,建议先找资料学习了解理论再结合实际。

网友I:
有没有大佬想带徒弟的,我想入行PLC找个工作

网友J:
主要是动作的顺序和逻辑。

网友K:
用起保停电路一路复制过去,改改软元件就可以了
我以前就是这样用起保停写的,后来熟练了才改用步进STL写,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L:
可以请老师傅吃个饭,让她给你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