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17):
两节一号电池的容量真不如一节18650么?
为什么好多人都把煤气灶电池改为18650了?

网友A:
一节18650电池比两节5号碱性电池容量大,用18650电池代用,最好用电压与二节5号电池电压接近的3.2V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B:
1号电池容量是1500maH(百度而来),18650为4800maH.

网友C:
比相对困难,测相对容易

网友D:
为什么要用18650?直接D型锂电池,或者1号锂电池直接替换。

网友E:
**结论:18650锂电池的能量密度(重量/体积)远高于1号(D型)碱性/镍氢电池,通常是2~4倍。**

### 一、基本参数对比
#### 1. 1号电池 (D型 / LR20)
- **尺寸**:直径 ~32–34 mm,高度 ~61 mm
- **化学体系**:
 - **碱性(一次性)**:1.5 V,容量约 **12,000 mAh**
   - 总能量:1.5 V × 12 Ah = **18 Wh**
   - 重量:约 **130–150 g**
   - **重量能量密度**:18 Wh / 140 g ≈ **129 Wh/kg**
   - **体积能量密度**:约 **280–320 Wh/L**
 - **镍氢(可充电)**:1.2 V,容量约 **8,000–10,000 mAh**
   - 总能量:1.2 V × 10 Ah = **12 Wh**
   - 重量:约 **150–170 g**
   - **重量能量密度**:≈ **70–80 Wh/kg**

#### 2. 18650 锂电池
- **尺寸**:直径 18 mm,长度 65 mm
- **化学体系**:锂离子(三元/钴酸锂/磷酸铁锂)
 - **典型**:3.6–3.7 V,**2500–3500 mAh**
 - 总能量(3500 mAh):3.6 V × 3.5 Ah = **12.6 Wh**
 - 重量:约 **45–50 g**
 - **重量能量密度**:12.6 Wh / 48 g ≈ **260 Wh/kg**(高端可达 280–300 Wh/kg)
 - **体积能量密度**:约 **650–700 Wh/L**

### 二、能量密度核心差异
- **重量能量密度(Wh/kg)**
 - 1号碱性:≈ **130 Wh/kg**
 - 1号镍氢:≈ **75 Wh/kg**
 - **18650锂电:≈ 260 Wh/kg(≈ 2–3.5 倍)**

- **体积能量密度(Wh/L)**
 - 1号碱性:≈ **300 Wh/L**
 - **18650锂电:≈ 680 Wh/L(≈ 2.3 倍)**

### 三、关键原因
1. **电压更高**
  - 1号:1.2–1.5 V
  - 18650:3.6–3.7 V(**约3倍**)
2. **化学体系先进**
  - 锂基电化学势远高于锌/锰/镍体系
3. **材料密度更优**
  - 锂电活性材料比碱性/镍氢更“轻量高能”

### 四、总结
- **同重量**:1节18650 ≈ 2节1号碱性的能量
- **同体积**:18650单位空间存储能量约为1号碱性的 **2倍**
- **同总能量**:用18650可大幅**减重、减体积**

要不要我帮你做一份常用电池(1号/2号/5号/18650/21700)的能量密度对比表,方便你选型?

网友F:
能多用几年

网友G:
现在都这么用

网友H:
你直接搞个大点输出电流的电源不好吗,非得用那个电池

网友I:
煤气灶可以改吗?

网友J:
我家平常用好几年呢

网友K:
燃气灶的电池吗?

网友L:
两个电池是3V,估计低于2.5左右会打火困难,但是,18650最低正常工作电压就是3.7V,难道每次都过放?或者用个转换板?

网友A:
回复 网友L:
有种体积与5号电池一样磷酸铁锂,标称电压3.2V充足电压3.6V可以代用。

网友M:
用磷酸铁锂最好

网友D:
是的呀,天然气灶算这个容量个人意见没有意义啊。计较这个的话,做我们行应该都能自己改吧。在懒点直接淘宝买电源适配器,肯定有的。

网友N:
你的灶台要2节电池?换灶台吧,6年没换电池了
买电池没看有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