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18):
也打火,也出气,但是就是不着火。需要等好几秒,或者关掉重新打火,反复多次,才能着。已经能闻到煤气味了。
是因为点火探针有点短造成的吗?

网友A:
出气通道有堵塞,出气量太小。需要清理。二是炉圈是负极,打火针是正级,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B:
火帽检查一下

网友C:
把小火圈拿下来,用铁刷子刷一下铁锈,火圈座也用铁刷子刷一刷,用砂布也行,再把小火圈放回去,转一转,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足,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D:
根据描述烟台该清理了

网友E:
我感觉像是点火针温度检测不对,检测不到温度变化自动断气

网友F:
出气管出口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G:
换电池,不行换点火器。火花太弱了。或者把点火针调近点

网友H:
没说是机械打火还是电子打火
机械的话检查一下打火针有没有打火闪电
电子的话估计你的换打火器

楼主:
请大家再帮忙看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像是点火针温度检测不对,检测不到温度变化自动断气
可能是这么回事,换了宝购品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为这原因我都换了两台电子打火灶了。就是打火,燃气点燃后不能保持火燃。

网友E:
回复 网友I:
我家的就这个情况,从装上经常偶尔点着火以后过几秒自动熄灭,旁边的那个就没问题。找售后处理反复拆装好几遍都没找到问题,买煤气灶尽量别买集成灶,故障多。

网友J:
火花没有对准出气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家再帮忙看一下
这个火帽有问题

网友I:
我怀疑这个有问题,换了用不多长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K:
看视频是火花间歇有. 那个白的头没了?

网友H:
换一个点火器总成吧,这个没啥好搞的,你能处理的就是那两个点火针和出气孔,其他没啥好搞

网友L:
我觉得是电磁打火花的问题,可以检查下灶台
借楼发个帖子,勿删~~
日立能源公司近日获得合同,将为位于德国的900兆瓦Nordseecluster B海上风电项目提供自动化设备。该项目由德国能源公司RWE和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NBIM)共同运营,计划于2029年投入运行。

根据协议,日立能源将供应其MicroSCADA系统及相关技术基础设施,使60台风力涡轮机能够直接连接到海上换流站。一旦项目投运,产生的电力将传输至岸上,预计可为约160万户德国家庭供电。这一风电项目是总容量1.6吉瓦的Nordseecluster开发的第二阶段,旨在支持德国能源转型,提升能源独立性。

日立能源此前已为Nordseecluster A项目提供自动化系统,此次合作延续了双方在风电领域的伙伴关系。MicroSCADA系统能够管理高压连接,兼容第三方66千伏发电机开关设备和监控平台,并通过集成接口支持陆上控制中心、输电系统运营商与RWE团队之间的实时通信。协议还要求该系统遵守最新网络安全协议,确保电网数据交换安全。

RWE Nordseecluster董事总经理Sven Schulemann表示:“多亏与日立能源的合作,我们将能够将我们的Nordseecluster项目整合到电网中。通过这个1.6吉瓦的集群,RWE正在显著扩大其海上风电组合,并帮助提供一个可靠、清洁且负担得起的能源系统。”近期,三星C&T E&C集团也延长了与日立能源的合作,以加速进入欧洲电网市场。 维度网 https://www.wedoany.com/thematic/project/70.html专题页

楼主:
意外发现:把点火的那个孔磨了一下,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