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21):
本例将结合实际的应用案例,来讲解一下PN-Modbus Pro系列网关的配置使用方法,ABB-ACS510变频器通过RS485 Modbus RTU协议传输。我们需要将该变频器接入S7-1200PLC,然后用博途V17读写其启停、频率等数据。
连接框图:
ABB-ACS510变频器参数如下:
物理层:RS485
通讯形式:Modbus RTU协议
波特率:9600bps(可更改)
数据格式:8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无检验
默认地址:1
寄存器地址表:

以PN-Modbus Pro X1为例
(1)在博途里安装GSD文件,然后添加对应使用的CPU类型。
(2)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Other field devices” ->“PROFINET IO”->“Gateway” -> “WinBest” ->“PN-Modbus Pro_1_Channel”>>“PN_Modbus_Pro_X1 ”,最后双击或者拖动“PN_Modbus_Pro_X1 ”图标,将网关添加到工程中
注:1_Channel对应PN-Modbus Pro X1 ;2_Channel对应PN-Modbus Pro X2
(3)拖动连接分配网络到 PLC_1
(4)进入设备视图以后,双击 Profinet网关的网口,便可以查看到在组态中 PLC 给 Profinet 网关分配的 IP,也可以自行对 Profinet 网关的网络相关参数(IP和设备名称)进行修改。
(5)可通过分配设备名称功能确定网关状态,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下拉菜单选择该网关,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可以通过“闪烁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此时LINK和STOP灯都为闪烁状态),如果发现当前IP和设备名不一致,可直接点击“分配名称”,最后状态为“确定”即可。
(6)根据寄存器地址表添加对应Modbus命令,H10 Write(3Word)
再添加对应Modbus命令,H03 Read(2Word)
继续添加对应Modbus命令,H03 Read(1Word)
(7)最后一定要在所有Modbus命令槽位添加完毕后,再添加一个“Modbus通信状态及参数”(请添加到最后一个槽位)

楼主:
(8)在监控表中通过 IW /QW指令来读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