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21):
一台数控切割的机器,本来是y轴伺服驱动器故障。网上淘了一个。驱车安装正常使用。试机结束后驱车离开约20分钟,用户打电话说转盘不转了,赶紧返回。一打开箱门有一股电气糊味,检查发现给圆盘步进驱动单独供电的220v--110v铝线变压器初级绕组内部炸了。备注一下  (此220v--110v 1200va单独给转盘步进驱动器供电,更换的y轴伺服驱动器是单独220v供电,电路并无关联。检查转盘步进驱动也没损坏)客户认为我接线接错了,导致烧掉。我说转盘和这y轴伺服驱动器并无电路关联,我没动过。烧掉原因是铝线变压器可能有质量问题或缺陷,因为负载并不重。客户不管这些,说你搞好就行。关键这个费用怎么算客户只字不提?各位大神出出意见。谢谢
变压器背板有螺帽,拆不下来。

标记处可看到白色铝线绕组渣滓痕迹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只能说,做生意嘛,有赚有赔,正常

网友B:
这么巧,那Y轴伺服驱动器是什么问题引起坏的

网友C:
运气不好,

看客户和你关系了,一般我的客户相信才会合作,说清楚,客户一般也不会说啥,再说,钱都是公司出,又不是自己掏。

PS:好像有电子变压器,就是专门给伺服弄的,可以去询一下,价格比线圈的便宜

网友D:
你只能认了,但是的让客户明白这不管你的事,如果客户明白结了费用,一切都好说,不然只有下次再长费用了。除非这客户用你一次再不用你?

网友E:
客户一点技术不懂也是麻烦事。

网友F:
看体积也不大的变压器,估计百多块钱吧,你和客户说,没找到烧变压器的原因,建议初次级加个保险或者空气开关,然后就顺带收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体积也不大的变压器,估计百多块钱吧,你和客户说,没找到烧变压器的原因,建议初次级加个保险或者空气开关,然后就顺带收费了
1200VA
的变压器。怎么可能百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那Y轴伺服驱动器是什么问题引起坏的
不定时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好,

看客户和你关系了,一般我的客户相信才会合作,说清楚,客户一般也不会说啥,再说,钱都是公司出,又不是自己掏。

PS:好像有电子变压器,就是专门给伺服弄的,可以去询一下,价格比线圈的便宜
这是个体户,不是公司的。电子变压器我见伺服上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体积也不大的变压器,估计百多块钱吧,你和客户说,没找到烧变压器的原因,建议初次级加个保险或者空气开关,然后就顺带收费了
是的这台机器确实没有设计保护原件

网友G:
这个变压器还给其他驱动器供电?
替换的驱动器是220供电,不排除线路没摘干净

网友H:
私服驱动电源用铝线的变压器的不多,能用铝线变压器的厂家的机器质量肯定不会好,当你打开看到铝线变压器的那一个就应该有个条件反射,先给客户说有一个大隐患,随时都可能出故障的那种
这一次,就算你技术再好,你也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I:
先礼后兵,以后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特别说明,配件老板掏就行,否则后期很难在合作

网友J:
关系好点的解释清楚,不熟悉的客户再不讲理的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K:
这个赶上了,和客户商量吧,能处就处,不能处就立正挨打,下次他家故障问题不参与。

网友L:
有没有可能你维修的时候不注意把某些金属弄到了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变压器还给其他驱动器供电?
替换的驱动器是220供电,不排除线路没摘干净
110v变压器只给转盘步进驱动器供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变压器还给其他驱动器供电?
替换的驱动器是220供电,不排除线路没摘干净
110v变压器只给转盘步进驱动器供电。
转盘的驱动器使用变压器110伏
Y轴的驱动器也是110伏的,是另外有变压器?还是共用这个变压器?
如果是共用,改电路时不注意就可能有没摘干净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变压器还给其他驱动器供电?
替换的驱动器是220供电,不排除线路没摘干净
110v变压器只给转盘步进驱动器供电。
转盘的驱动器使用变压器110伏
Y轴的驱动器也是1伏的,是另外有变压器?还是共用这个变压器?
如果是共用,改电路时不注意就可能有没摘干净的地方。
y轴的是伺服驱动驱动器也是220v伏的。转盘的驱动器是步进驱动器是110v的。所以不存在没摘干净的地方

我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