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P的空开坏了,可以用这个4P的替换吗?

楼主(2026-04-21):
我的3P的空开坏了,可以用这个4P的替换吗?

楼主:
下面的四P的开关,是找了替代品。最右边的接零线,我想把零线不接空在那里,不知道行不?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只要不是带漏电保护的,都可以!!!!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替换,但我在想你是2015年注册的,难道不是干这行的?

网友D:
4P带漏保不行,尤其是下面接了变频器的,你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替换,但我在想你是2015年注册的,难道不是干这行的?
行业也有专攻的,谨慎一点问一下更好

网友F:
可以 零线内部是直通的 不要接错就行

网友G:
没有问题

网友H: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 零线内部是直通的 不要接错就行
这种4P的,零线也是过开关的吧

网友I:
真没想那么多 ,开关拿来用不行再换。我4P的开关也用在单相上,只是零接零,火线接1路。也不知可以不?反正做个开关用。

网友J:
可以的只要位置放的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老大,可以去量下啊,反正我遇到过的,客户厂里坏了个4P的,自己去买了个,说有一相怎么都关不了,一直有电。到了才知道把火线接零线上了。因为零线是直通的,所以不管哪个状态都是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大,可以去量下啊,反正我遇到过的,客户厂里坏了个4P的,自己去买了个,说有一相怎么都关不了,一直有电。到了才知道把火线接零线上了。因为零线是直通的,所以不管哪个状态都是通的
不用量,看外形就知道,很明显的4个闸
我估计你买的是3P+N的漏电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