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22):
这3个漏电断路器,都是3P+N的,仔细看原理图

在不接零线的情况下,这3个漏电断路器分别是怎样的工作状态

网友A:
第一个跳闸线圈用的380V的,第二个、第三个都是用的C相和零线组成的220V的跳闸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跳闸线圈用的380V的,第二个、第三个都是用的C相和零线组成的220V的跳闸线圈。
不是跳闸线圈,是漏电模拟用的电阻。按下以后电流回路不通过零序互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跳闸线圈用的380V的,第二个、第三个都是用的C相和零线组成的220V的跳闸线圈。
说的很好。

楼主:
在不接零线的情况下

第一个,可以正常使用

第二个,无漏电保护作用,也不能做试验测试,因为漏电脱扣用的电源与测试按键都需要零线

第三个,有漏电保护作用,但不能做试验测试,因为测试按键用了零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不接零线的情况下

第一个,可以正常使用

第二个,无漏电保护作用,也不能做试验测试,因为漏电脱扣用的电源与测试按键都需要零线

第三个,有漏电保护作用,但不能做试验测试,因为测试按键用了零线

第二个接相对应的零线火线(你这个图不清晰)可以当作一个单项漏保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接了零线的话,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个贴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3P+N的漏电开关在没有零线的情况下,是怎样的使用情况

如果碰到第二图那样的,没零线就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接了零线的话,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个贴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3P+N的漏电开关在没有零线的情况下,是怎样的使用情况

如果碰到第二图那样的,没零线就不能正常使用

不论是3P+N还是4P的漏电保护开关,当零线不接入开关,绝大数多数只能当普通的断路器(空气开关)使用。具体看漏电开关内部的漏电保护电路的供电方式,因为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型号规格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各不尽相同。

所以,前一个贴有人把问能否用4P断路器当3P断路器使用,没有说明是否有漏电保护功能,仅问不接入零线行不行(从图片上看是普通的断路器)。

其实,就算漏电保护电路使用了零线作为供电电路的一部分,有些时候也是能正常工作的,关键在于负载一则的具体电路连接方式(三相电路的中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