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定量包装问题

楼主(2026-04-22):
一个做小型粮食机械的,想做一个油菜籽的定量包装。有一个储量罐通过一个管道里流油菜籽到包装袋。比如到达50公斤由电子秤电动阀门快速关闭。抖音看了一个,留言了但没回复我。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建议。气动暂时不考虑,因为没有气源

网友A:
这个结构简单,但误差会大,只要你接受就可以

网友B:
这个能实现PID控制阀门最好

网友C:
应该没问题,看视频关阀速度很快,感觉比气动还快

网友D:
你可以一点点的试,看看到多少重量的时候开始关阀,等关好不在下料了,看看差多少还是多多少,然后再调整动作时候的重量,就应该大差不差了!关闭速度不是问题,问题是关闭的时间是不是一样的就行!

网友E:
不要求速度可以,要求速度估计误差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是的,最少要加一个螺旋输送机才能控制的好一点,也就误差将一点。在要求精度就要上伺服然后脉冲给定精度了。但是费用就大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料仓的话不另加设备就存在一个压力的问题的。越是高越是误差大。然后除非你控制的你出料速度很慢很慢才能控制的好一点,也只是好一点。还好物料只是油菜籽,粉类还要考虑堵料的问题的了哈哈哈。

网友F:
我这边目前能想到的是,小型螺杆输送机+时间控制定量。但是速度和时间需要调试,误差有点大。想料斗直接加阀门控制的话那个误差前后差距很大的,除非你后面在加个人精确计量哈。

网友G:
电子秤实时数据重量读取,伺服电机控制开口大小,比如100斤一包,当前重量在<=50斤最大角度开启,<=80斤关闭80%角度,以此类推,多做几次实验,给角度相对标定一下

网友H:
误差不好控制

网友I:
你管道下料段,可以使用两个电磁开关阀控制,两个开关阀之间做一个小料仓,利用时间来控制第一个电磁开关阀下料缓存,第二个开关阀作为包装量的称重,第一个开关阀找准时间和称重量就可以了,这样误差会小一点。

网友J:
如果阀门速度够快,应该可以实现。,用PLC控制可以称重到快装满时提前关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管道下料段,可以使用两个电磁开关阀控制,两个开关阀之间做一个小料仓,利用时间来控制第一个电磁开关阀下料缓存,第二个开关阀作为包装量的称重,第一个开关阀找准时间和称重量就可以了,这样误差会小一点。
 见过这样的设计。装两个开关阀

网友K:
我猜你的想法是到99斤或99.5斤时关闭。这样没物料时关闭是比较快,有物料就不一样了,靠那根弹簧稳定性就感觉差了一点。

网友L:
多做实验,找准关阀的时机。

网友C:
不知道关阀是怎样控制的,如果能在打开的任意位置后,都能关闭,那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