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检机

楼主(2026-04-23):
电路好复杂,现在报输出电压过载,故障在主控板上。

网友A:
板子拍出来看看。一般是根据板子的功能然后分析问题在哪里

网友B:
没有接触过。

网友A:
哪部分没输出,随着线路查

网友C:
修过德国的,记得换了几个IC芯片就正常了,外部阻容元件很少见到有坏的

网友D:
送专业维修的地方吧;自己整,搞不好可能越修问题越大;

网友E:
修这玩意要点功底才行的

网友F:
真正专业修的可以,二把刀的话更麻烦。

网友G:
这种集成电路,经验和专业仪器都很关键

网友H:
这种电路板看着就头大

网友I:
做什么用的?测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