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27):
  前天调试消防系统,联动启动时,水压下降到0.8公斤时,启动消防水泵(185KW)2秒左右断电停止,检查控制柜已经断电,检查消防控制室控制柜,控制柜有很大烧糊味,排查到10KV开闭所,发现开闭所直接跳掉,全厂低压配电全部断电。检查电机与接触器(接触器触点没有拉弧现象。接触器型号见图)没有发现问题,电气工程师也没有招了。只能找设计商家解决,商家说很忙,等几天才能来。
   今天我查看接触器时发现,接触器与电机额定电流不符合,电机额度电流325.7A,接触器265A。疑惑的是 商家4天前单机启动运行20分钟没有问题的,前联动就出事,还把开闭所顶跳了。问题在哪里?因为是新安装设备,不敢再动了,只能等商家过来检查。在这里说出来,大家讨论有哪几种可能。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也可能是电系统容量不够支持
由于消防系统泵一般不允许变频器拖动,建议仔细检测电力供应系统

网友B:
你开闭所的进线开关容量多少?保护电流多少?消防泵启动时,开闭所内负荷多少?
185KW电机直接启动,安装时有没有考虑启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变频驱动,直接星三角启动。我有点疑惑,185KW电机使用工频启动,是不是对电冲击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变频驱动,直接星三角启动。我有点疑惑,185KW电机使用工频启动,是不是对电冲击大?
肯定大,启动时电流一千A往上。

网友D:
我这里也碰到果顶总闸。我们是双电源,跳了一路。我也不在场,但是他们最终是启动了的,我严重怀疑水泵卡住了。

网友E:
水泵电机堵转导致的电流大还是启动电流大啊,有糊味启动运行动作正常吗

网友D:
我看了你的描述,你的水泵4天前才启动过,那么应该排除水泵卡的问题了把。除非2次启动的不是同一个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水泵正常,没有卡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就是还在逐步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力系统排查没有发现问题,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查看电力系统报警信息,发现电流超出1800A。现在看应该还是有短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0KW这么大的功率也不允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那里还好,我这里也是有的,但是领导为了节约座机费,停掉了生产变压器,使用的备用变压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消防泵不同于普通生成用泵,一般不允许用变频器拖动,不知道现在的设计规范有没有改变
你可以尝试一下按照这个大功率泵的启动规范去启动,这个泵的启动过程,阀门是开关顺序有一定要求

网友B:
你1000的变压器么?这个泵启动的时候,要关注别的负载情况。

网友F:
电机额定电流325.7A指的是线电流,看接触器上面的图,实际触点流过的是相电流,也就是需要用325.7/√3=188A,接触器选用265A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为什么跳闸,跳闸无非是短路或者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的,用摇表摇一下电机绝缘,如果绝缘没有问题,再看看星三角切换时间设置的是不是有些短了,才导致启动电流过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KV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对了,经多次排查,把接触器全部拆开才发现接触器星型切换触点故障,星形启动是使用多股软铜丝线跨接的,中间的触点脱落造成短路跳闸。更换该装置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