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27):
现场有一个称重传感器,0-1000lbs,通过变送器0-10V输出。用的国产一体机仿三菱的PLC,现在是算出的重量和标准差很多,想写个校准的程序,用最小二乘法吗?还是有其它简单的思路。仿三菱的PLC,很多指令不支持,实现最小二乘法也麻烦。

网友A:
我这个是一体机的程序,PLC还是FX1S的

D150是在触摸屏上输入的砝码值

简单来说就是用砝码重量去除以对应的模拟量值,然后算出单个计量单位的值

这个就是标准,后面就用实际的模拟量值乘以这个标准值,就是实际重量了

假设200克的砝码,对应出来的模拟量值是400,那么对应的1克重量就是0.5,放大1000倍就是500

如果一个物体放上去后,算的模拟量值是600,那就是600*500/1000=300克重量

归零就是在标定前,先把当前值记录下来,后面的计算都要减去这个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懂了,用标准砝码求出单位值,然后根据这个单位值和模拟量输入的码值求实际重量。

网友B:
如果距离很近,可以考虑用电压模拟量,通常优先考虑电流的模式,虽然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去校准

网友C:
变送器校准,PLC只要写转换程序

网友A:
用模拟量输出的变送器,前期重要的是要考虑分辨率问题

第一次做时碰到了,传感器是16公斤的,要精确到克

模块买的是FX2N-2AD,分辨率4000,就是AD值1代表4克,达不到精度

后来只好改用FX2N-5A,分辨率32000

网友D:
分辨率达不到,怎么校准都会有偏差

网友E:
数值的误差校准,实际上就是一个直线方程:y = k*x+b,如果没有误差,那么k=0,b=0,也就是y=x,如果标准值与实际值是比例关系,那就将实际值*一个k比例系数,如果标准值与实际值仅仅存在一个差b, 那么就加上这个差b.

网友E:
以下就是温度校准程序:

网友F:
能做到准确称重很难吧。

网友G:
我以前做了一台压力机,我用的一元二次方程,屏幕上没有设定各个压力段的补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