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27):
这是什么情况?
我还能使用这个点位么?

网友A:
怎么使用?想用这个输出还是什么

网友B:
输出点是I/O点还是辅助输出点要说明啊,还有程序很多是套用的,也许之前点位没删呢

网友C:
输出端没接线,应该就表示没用的了

如果你需要做其他用,是可以的

网友D:
还有其它空的点尽量用其它的或加扩展;非要用这个的话先程序备份好,把对应的点Y换成中间继电器M,然后可以重新使用对应的Y点;

网友E:
程序备份好,把你需要的这个点位改成其它的Y点(比如Y100)或M点。这样就可以使用这个点位了。

网友F:
没琢磨程序中这个输出点的功能?

有输出没程序的见过吗?

网友G:
这很正常呀,本身设计的时候是有的,但现场调试的时候发现没什么作用,程序上觉得也没事忘记修改了,直接给外部硬件拆了,比如电磁阀什么的,想用肯定是可以的,给之前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H:
具体要看程序。一般输出点坏了,我们就是并联输出点,或者用坏点控制新的输出点,免得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I:
难道没有接输出的点在程序里不会再用到吗?这的看程序实际,其他地方没再使用就可以改做他用。

网友J:
如果这个是坏点,只能换IO板

网友K:
不要用这个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具体要看程序。一般输出点坏了,我们就是并联输出点,或者用坏点控制新的输出点,免得影响程序的运行
嗯,并了另一个不用的点。这个点没敢用。

网友L:
应该已经停用了。

网友M:
程序里面有,可能是用在循环或功能块里面了,所有外面搜索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