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又又又变胖了

楼主(2026-04-28):
去年10月份换的一批,已经有一个肚皮快撑爆了。

网友A:
是不是热量散不掉

网友B:
自身损耗大引起热膨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热量散不掉
使用比较频繁,前端也没电抗器。散热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身损耗大引起热膨胀
确实使用是比较频繁的

网友C:
感觉是使用频发自身发热,没办法散热导致鼓包

网友D:
是不是有谐波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谐波造成的
没专业设备检测,大部分还是机床和焊机,行车照明为主。中高频加热设备没。

网友A:
上家公司,谐波严重,电容三个月左右就没电流了,但是没鼓包,加了电抗器后(14%,电容也更换了)就三年左右更换。

网友E:
寿命有点短

网友F:
跟电容的质量也有关系吧?公司配电室的电容柜5-6年没见过修或换电容。自动补偿系数一直在0.9以上。

网友G:
什么牌子的,让大家避避坑

网友H:
一般是3年左右换一次,就算外观正常,但你卡一下电流,会小很多,只能换

网友I:
坏了就要换

网友J:
这玩意儿主要还是质量的问题,见过一个工厂的配电柜,里面的补偿电容用了十年了,上面的接触器换了N次了,下面的电容一个没坏,后来网上查了一下,是上海那边的一个工厂生产的,现在还在卖,比较贵,700多一个,同规格的,正泰的,才卖300多点,比正泰贵了一倍多。

网友K:
好多东西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牌子的,让大家避避坑

天 郑BCMJ

网友L: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3年左右换一次,就算外观正常,但你卡一下电流,会小很多,只能换
这个鼓包的电流是正常的,稍微偏那么一点低,但已经不敢用了。

楼主:
又出现了1个,小的3kVar的是24年生产今年1月份出线漏液的, 25kVar的近三天出现了2个鼓包了

网友H:
补偿电容除了测电流还要测温度,如果比环境温度高接近10度的话,说明发热太大不适合使用,这就会比较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