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29):
  一台溶胶设备的触摸屏。原来电池没电。我更换电池后想进入后台设置时间。但怎么也进不去。只能进入校准屏幕的界面。应该是厂家隐藏了,这个有啥办法?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问问威纶通热线

网友B:
没加密就上传看看

网友C:
先问厂家有没有做时间设定界面

不行的话,有时在开机时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出来

点那个进去,输入默认密码6个1后就可以改了

网友D:
没有快先菜单,估计进不了设置里吧,不影响功能就将就用吧,上传下载再破解很麻烦

网友E:
这是威纶通那个型号?有的是读PLC的时钟,有的是自带时钟。看编程者的喜好了

网友F:
问厂家,一般来说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问厂家有没有做时间设定界面

不行的话,有时在开机时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出来

点那个进去,输入默认密码6个1后就可以改了
 快捷菜单被厂家隐藏了,根本就找不到。如果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的那种确实可以改

楼主:
谢谢大家,问了威纶通说是被编程者隐藏了,没有办法。必须要有源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问厂家有没有做时间设定界面

不行的话,有时在开机时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出来

点那个进去,输入默认密码6个1后就可以改了
 快捷菜单被厂家隐藏了,根本就找不到。如果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的那种确实可以改

有时开机的时候会弹出来一下,抓住机会是可以点进去的

因为我亲自经历过的

网友G:
默认是有的,但是不好看,一般我做的工程都取消了,但是有些工程系统设置我加了系统时间设置的窗口,极少。

网友H:
有的屏可以通过plc传递日期参数,不知道这款的情况。

网友I:
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问厂家有没有做时间设定界面
不行的话,有时在开机时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出来
点那个进去,输入默认密码6个1后就可以改了
快捷菜单被厂家隐藏了,根本就找不到。如果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的那种确实可以改
有时开机的时候会弹出来一下,抓住机会是可以点进去的
因为我亲自经历过的
前几天我搞了一个那个右下角点击进去可以调。这个被隐藏了。我专门问了威纶通厂家。厂家也说他这个被隐藏了,必须要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默认是有的,但是不好看,一般我做的工程都取消了,但是有些工程系统设置我加了系统时间设置的窗口,极少。
一天没有管它,自己变成1994年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内部应更有纽扣电池,建议换一个,但是调整不了时间,所以没意义~如果画面不多,直接重新画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问厂家有没有做时间设定界面
不行的话,有时在开机时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出来
点那个进去,输入默认密码6个1后就可以改了
快捷菜单被厂家隐藏了,根本就找不到。如果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的那种确实可以改
有时开机的时候会弹出来一下,抓住机会是可以点进去的
因为我亲自经历过的
前几天我搞了一个那个右下角点击进去可以调。这个被隐藏了。我专门问了威纶通厂家。厂家也说他这个被隐藏了,必须要源程序
你认真看我说的,我知道程序里面隐藏了,但有时在开机的时候会有一两秒的时间显示出来,可以趁这个机会点进去,我是实际操作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部应更有纽扣电池,建议换一个,但是调整不了时间,所以没意义~如果画面不多,直接重新画得了
你说的很对,我就是换了电池才来调这个时间的。发现根本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问厂家有没有做时间设定界面
不行的话,有时在开机时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出来
点那个进去,输入默认密码6个1后就可以改了
快捷菜单被厂家隐藏了,根本就找不到。如果右下角会有个小图标的那种确实可以改
有时开机的时候会弹出来一下,抓住机会是可以点进去的
因为我亲自经历过的
前几天我搞了一个那个右下角点击进去可以调。这个被隐藏了。我专门问了威纶通厂家。厂家也说他这个被隐藏了,必须要源程序
你认真看我说的,我知道程序里面隐藏了,但有时在开机的时候会有一两秒的时间显示出来,可以趁这个机会点进去,我是实际操作过的。
这个开机时几秒只显示让你校准屏幕的小图标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应该是型号或者版本不一样,功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