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4-29):
各位老师您好; 我这有个LED直播灯驱动电源开关几次后,才能把灯板点亮,电亮后调光源都正常,关灯间隔一段时间还是开关几次才能点亮灯板,请各位老师帮分析一下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楼主:
芯片用的是BP2958

楼主:
芯片BP2958已更换过

网友A:
一般某个灯珠还有问题,用个3.3V直流电,挨个试下,找到可以直接短接这一个

网友B:
检查电容。led灯珠

网友C:
pwm信号哪里来的? 是不是没有启动? 启动后就正常了?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的指点,我在查查看

网友D:
主要检查电解电容,看看是否老化,容量变小D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