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我偶尔看到了这个23年的帖子,然后我用手绘了这个图。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这个要求

楼主(2026-04-30):
请多指教。我偶尔看到了这个23年的帖子,然后我用手绘了这个图。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多指教。我偶尔看到了这个23年的帖子,然后我用手绘了这个图。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这个要求
竟然没头没尾,作孽,发个帖子都不会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哦。KT1 5秒后就会断开电机而且让KT2计时,然后KT2 60秒后通过KT2的常闭断开KT1,这样电机不是又运行了吗?假如这时个压力油压没有过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哦。KT1 5秒后就会断开电机而且让KT2计时,然后KT2 60秒后通过KT2的常闭断开KT1,这样电机不是又运行了吗?假如这时个压力油压没有过低呢。
我是按你的要求来的,“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

网友C:
用一个单片机电路解决
配0.96英寸OLED
还可以显示动作
运行时间
简单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哦。KT1 5秒后就会断开电机而且让KT2计时,然后KT2 60秒后通过KT2的常闭断开KT1,这样电机不是又运行了吗?假如这时个压力油压没有过低呢。
我是按你的要求来的,“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
他的要求未实现~油压没下降情况下,又定时启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哦。KT1 5秒后就会断开电机而且让KT2计时,然后KT2 60秒后通过KT2的常闭断开KT1,这样电机不是又运行了吗?假如这时个压力油压没有过低呢。
我是按你的要求来的,“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
他的要求未实现~油压没下降情况下,又定时启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哦。KT1 5秒后就会断开电机而且让KT2计时,然后KT2 60秒后通过KT2的常闭断开KT1,这样电机不是又运行了吗?假如这时个压力油压没有过低呢。
我是按你的要求来的,“油压下降,压力开关断开”
他的要求未实现~油压没下降情况下,又定时启动了
压力断开,KT1断开时间不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帮忙看一下,我这个可以实现吗,有没有什么弊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一下,我这个可以实现吗,有没有什么弊端。
你太节约了,就不能再用2继电器?
你这电路看理论是可以的
但实际弊端就出来了
压力开关接通信号能坚持多久?
压力开关断开瞬间KT2充满电了?
KT2的触点是你希望的那样工作?

你的电路,
P接通时间超过KT1 设定时间
KT2充电时间足够
KT2在接通电时触点断开(它是否这样?查资料or做一下实验),KM断开
P断开,到PT2设定时间,KM接通

周而复始

哪里出问题?自己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