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6-04-30):
记得刚开始修电视机的时候,简单的电源前级有三个管子,如图前级只有两个管子、

网友A:
原来电视机用的是功率三极管,现在开关电源一般都用MOS管了,需要驱动功率很小。

网友B:
背面还有贴片的零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面还有贴片的零件吧
肯定,目前的主流做法。
正面4脚817光耦就是信号反馈回芯片的。

网友D:
简单好用

网友E:
这个是公版的,应该是100W的,现在网购太便宜了,不想修

网友F:
看着有些简单

网友G:
现在大多都是这种,坏了不修只换。

网友H:
修的那个时间不如直接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修的那个时间不如直接换了。

非也,子非钓鱼佬,安知钓鱼佬之乐耶?

网友I:
现在的开关电源很轻

网友J: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电源?很少见这种没用IC的

网友K:
这是哪个高手修过的电源?这种电源是220和110通用的,通过左边的开关切换,110V的时候是二倍压整流,220的时候是全桥整流,220V的时候,左上角的两个电容是串连的,参数要一样,不一样时,会造成两个电容两端的电压不平衡,很快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