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01):
今天下载安装了Visual Studio
以前C++测试的程序还不知道怎么打开
感觉C++仿真一些顺序性代码还是挺方便的
比单片机keil好用
还没有理解面向对象编程的实际运用
有时间接触一下看看

网友A:
C++就是面向对象啊。
那你这个C++是谭浩强的版本吗 ?

网友B:
这个几年前技成有个公开课,可以找找,也许网上其他的也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谭浩强C语言买过的
还有C和指针
研究得不深入
也不是专业的
平时还要打螺丝
单片机小项目只需要那么都常规变量和语句
结构体都没有用到
玩Visual Studio可以帮助更好理解C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技成一注册就是卖课
挺烦的

网友C:
C++ 用 visual studio code更方便,体积又小。

Have Fun!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谭浩强C语言买过的
还有C和指针
研究得不深入
也不是专业的
平时还要打螺丝
单片机小项目只需要那么都常规变量和语句
结构体都没有用到
玩Visual Studio可以帮助更好理解C语言

谭浩强的书没有必要去看了,要学习的话应该看C++ Primer或者 Thinking for C++,不过个人更推荐前者。

Have Fun!

网友D:
C++ 用起来挺方便

网友E:
想理解面向对象我个人觉得还是学java更好,c本来是更接近硬件层的编程语言,可能做dll、驱动程序这类更有优势。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版主,逛论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版主,逛论坛了!

我不是版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谭浩强C语言买过的
还有C和指针
研究得不深入
也不是专业的
平时还要打螺丝
单片机小项目只需要那么都常规变量和语句
结构体都没有用到
玩Visual Studio可以帮助更好理解C语言
我觉得楼主可能有误解, 基本上C++和C不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是借了它的一些语法.
所以小单片机还是用不上C++的.
正如你自己所说, C是变量和语句, 就是以前说的所谓数据结构和算法.
但是C++不是这样的, 它是用物体来定义的, 当然物体里面也是数据和算法. 但显然不是C那样考虑问题. C是去完成一个任务, C++是去定义一个物体, 然后安排物体自己去完成任务. 举个例子, 让一个人去买糖, C是这样做的, 一个人, 几块糖, 买了. 而C++是这样做的, 定义人, 定义糖, 然后这个人是某个人,糖是某几块糖, 人有买的动作(方法)和有糖的存放, 糖有糖的数量. 然后人买, 存糖变多, 糖减少. 如果很多人买糖, 人有各种, 糖有各种, C需要定义很多人, 很多糖; C++定义一种人, 一种(类)糖, 然后给它们添上不同的特征.
相对于简单的单片机, 最大的误解还在于顺序性代码. 基本上C++不注重顺序性代码. while(1)它也不知道执行到哪里去了.
当然用vs作为练习编程, 实现和检验自己的想法, 是个比较好的工具.
C++的程序可以直接用VS生成, 如果打开的话, 也可以用直接打开文件夹选项. C++仍是开源的一个好工具语言, 也是多平台支持的工具. 当然现在python比它更活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谭浩强C语言买过的
还有C和指针
研究得不深入
也不是专业的
平时还要打螺丝
单片机小项目只需要那么都常规变量和语句
结构体都没有用到
玩Visual Studio可以帮助更好理解C语言
我觉得楼主可能有误解, 基本上C++和C不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是借了它的一些语法.
所以小单片机还是用不上C++的.
正如你自己所说, C是变量和语句, 就是以前说的所谓数据结构和算法.
但是C++不是这样的, 它是用物体来定义的, 当然物体里面也是数据和算法. 但显然不是C那样考虑问题. C是去完成一个任务, C++是去定义一个物体, 然后安排物体自己去完成任务. 举个例子, 让一个人去买糖, C是这样做的, 一个人, 几块糖, 买了. 而C++是这样做的, 定义人, 定义糖, 然后这个人是某个人,糖是某几块糖, 人有买的动作(方法)和有糖的存放, 糖有糖的数量. 然后人买, 存糖变多, 糖减少. 如果很多人买糖, 人有各种, 糖有各种, C需要定义很多人, 很多糖; C++定义一种人, 一种(类)糖, 然后给它们添上不同的特征.
相对于简单的单片机, 最大的误解还在于顺序性代码. 基本上C++不注重顺序性代码. while(1)它也不知道执行到哪里去了.
当然用vs作为练习编程, 实现和检验自己的想法, 是个比较好的工具.
C++的程序可以直接用VS生成, 如果打开的话, 也可以用直接打开文件夹选项. C++仍是开源的一个好工具语言, 也是多平台支持的工具. 当然现在python比它更活跃.
C++也可以写C的语法
仿真比keil软件方便,以前6.0版本玩过。
什么控制台程序,什么对话框,
要不是换电脑不能用了,估计现在会玩得更多一些。

网友H:
C和C++的关系,我的理解是这样的,C是个底层语言,C++是C的上层建筑,就是说C++有很多库可以直接调用,这就比C要方便,但是这库都是提前用C写好以后封装的,实际开发中用C开发就比较麻烦一些。比如一个AD转换功能块,你得一句一句写出来再用。而C++则可以直接调用用C提前封装好的AD转换功能块。就像造房子一样,C是挖土烧砖,在砌墙。而C++是直接拿C烧好的砖直接砌墙。所以这C++是C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个经验累积产物,为了更高效开发而产生的,换言之,同一个项目两者都可以开发出来,一个是堆叠组装,一个则是纯手搓。

楼主:
有一点C语言基础 作为兴趣有时间了解了解C++也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