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01):
最近接了一个小项目,一个工作台做往复定位运动,2个轴安装在左右作为动力来源,精度要求并不高,工作台是硬连接,有几个疑问,大佬能否指点一下?

1,伺服轴可以是脉冲轴,也可以是总线轴,但是大概率我会选汇川630&660 ECAT 绝对值伺服,接线方便一些。

2,2轴做同步运动,选用脉冲轴就很简单了,直接脉冲+方向输出直接并联给2个驱动器,这样只要伺服参数一样<钢性那些>,应该做到完全同步。

如果是总线轴:

Q1,我可以直接JOG驱动轴1,轴2吗?驱动参数+PLC轴参数设置一样,会不会机械卡住?又或者说,我直接绝对定位一起驱动ON,他们会不会有问题?

Q2,汇川EASY有电子齿轮&凸轮,感觉这样最好,2颗轴任意一个轴做主即可实现,但是,回原程序怎么写?还是和Q1一样,一起触发MC_HOME,原点感应都接两个伺服驱动器IO即可?

有做过的大佬吗,指点一下,明天去钓鱼,今天准备物资,那天下雨在家,我把PLC 伺服接上试试,网上搜了一下,说可能机械会卡。。

网友A:
工作台往复运动,能够用一个轴尽量用一个,又不是没有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B:
需要同步最好是用脉冲,通讯有延时,每轴的延时都不一样的

网友C:
伤脑筋的活就别干了,带你去钓鱼

网友D:
我见过挺多木工雕刻机龙门轴全都是一路脉冲口接俩路伺服

网友E:
同时触发两轴做相同动作即可,伺服 1000rpm以内没有问题,两轴位置偏差判断做防扭保护

网友F:
2,2轴做同步运动,选用脉冲轴就很简单了,直接脉冲+方向输出直接并联给2个驱动器,这样只要伺服参数一样<钢性那些>,应该做到完全同步。

这个方案有没有做过的,能完全同步?

网友G:
看看雕刻机就知道了,龙门结构,Z轴使用一个脉冲输出带两个放大器,我做了很多,都是这样,即使一个放大器卡住,有的功率大些电机也能单轴带动,就是龙门架是斜的运动

网友H:
能用脉冲还是要用脉冲

楼主:
过几天等机械设计好了,我再看看啥结构,做机械的这几天搬家,这个项目还得缓一缓

用脉冲的需要每次找原点,这个麻烦,如果是总线绝对值,直接设置原点就好了,各有各的好。

网友A:
桥式的可以考虑用双电机拖动,但能用单电机的就不用双电机

网友I:
控制一台就好,编码器输出接到另个一台伺服

网友J:
用电子齿轮啊,用虚轴做主轴,2个伺服做从轴,或者用汇川龙门同步专用伺服,省心

楼主:
今天实际搭了2个实体轴测试了一下,

1,虚轴作为主轴, 2颗实体轴作为从轴,3颗轴参数都是一致的,驱动器恢复出厂值了。

用电子齿轮,同步性挺好的,2颗轴位置-,监控波形偶尔有毛刺,但是感觉问题不大。

~~~~~~~~

考虑用的绝对值的实体轴,设备开机以后,任意读取一颗轴的当前位置,然后写入虚轴,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我也测试了,解除齿轮耦合,然后同时触发JOG运行,感觉也还行,肉眼看不到啥,也懒得做监控了,等有机械以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