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200SMART cpuSR20与温湿度变送器MODBUS RTU通讯求助

楼主(2026-05-04):
检查以上接线与程序 没发现 问题,可插上D口后就会报错,CPURUN灯变红闪烁,程序监视中断,报未知通讯错误 ,如下图所示 。

楼主:
程序通过网口在线监视时, 插上D口与温湿度变送器试图进行通讯时程序界面就会提示以下 内容 。
从PLC接收数据时发生错误。
可能的原因如下
(1)另一个应用程序正在使用指定访问点的端口。(2)来自PLC的响应包为空或包含无效数据。(3)向 PLC传输数据时出错。(4)通信超时。

网友A:
modscan之类软件先连接看看

网友B:
连PLC问题?
第二段没执行?

楼主:
问过厂家了 ,这款是经济型 的,本体串口 不支持MODBUS RTU通讯 ,就是不懂,是经济型 的不假,可销售页明明有说明支持这个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过厂家了 ,这款是经济型 的,本体串口 不支持MODBUS RTU通讯 ,就是不懂,是经济型 的不假,可销售页明明有说明支持这个通讯
山寨的 有些功能修改了 更降低成本了。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本土化CPU 200SMART哪家的产品性能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过厂家了 ,这款是经济型 的,本体串口 不支持MODBUS RTU通讯 ,就是不懂,是经济型 的不假,可销售页明明有说明支持这个通讯

楼主:
退货等结果, 即使要买 经济型的也需要了解清楚再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