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抛砖:输入输出模块,屏组成的控制系统(无PLC,已测试)

楼主(2026-05-05):
485模拟输入模块,数字量输出模块各1,485接口屏(金玺)1。
1;
2;写宏
3;这个用作全局宏
当模拟通道电压>某值时,输出模块YO接通。

楼主:
A,lb0这里只是1个观察灯。
B,宏写完后要编译成功(有编译钮)才生效。
趁手上有模块,搞一下。算是对入这个坛时的疑问一个小回复

网友A:
可以啊,HMI脚本也可以编写实现逻辑,但是,调试方便吗?以及高速,稳定可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HMI脚本也可以编写实现逻辑,但是,调试方便吗?以及高速,稳定可靠么?
调试方便,
稳定可靠,
高速?,,,,
,
很慢,全局宏最快100ms(怎么全局宏上是100hz?我记得当时设到最小只能是100ms)刷新1次(金玺amt屏)这个是定时器定时触发中断。
受控触发的局部宏快些,没测时间(相当于单片机外部触发中断)。
modbus rtu通讯,你自己看看波特率,觉得速度能在接受范围,那就没事。

楼主:
或者我理解是错的,100是MS,人家又没标HZ.
不过频率改为频次,我就没误会了。

网友B:
做个数据显示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数据显示还凑合
做个数据显示器就完全违背这个帖的初衷。
做个远程温控,远程灯控之类还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