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接筷子加工方式找到了

楼主(2026-05-06):
内牙是一根一根的钻孔后攻牙
外牙的没看到
价格自然也贵,是普通的3倍了

网友A:
都一次性的了,还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次性的了,还搞这么复杂
方便面用勺子叉子不方便,普通筷子又太长,只能这样连接
价格虽然是贵一点点,但都是消费者买单

网友B:
市场不大

网友C:
成本高,要看市场大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次性的了,还搞这么复杂
方便面用勺子叉子不方便,普通筷子又太长,只能这样连接
价格虽然是贵一点点,但都是消费者买单
是的,高端消费者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