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06):
Samkoon触摸屏的画面组态编辑软件SKTOOL编辑界面的字体大小能改变吗?

字体太小了吧?

win10专业版,rtx3060显卡,16吋+外接24吋屏。

楼主:
补充,7.1版本。
我手上的屏是战利品,一套新的北京表控。顾客新购未用给我,另加一堆电机+驱动折了1K元,挂咸鱼700元卖不出去(新1800/套),用来玩算了。下位机以后下别的程序玩。
型号sk-070he。
能搞它就行,旧版本好用也可以。

楼主:
算解决,关了笔记本的屏,只用外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解决,关了笔记本的屏,只用外屏。
也可以调节屏幕的显示比例吧,比如设成150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解决,关了笔记本的屏,只用外屏。
也可以调节屏幕的显示比例吧,比如设成150这样。
我是调像数,不关笔记本的屏怎么调都是字小。后来试装在旧电脑,字体大小是正常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