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06):
豆包也不太灵啊,说了半天不出图。
还是请教各位老师傅吧。
接近开关附近接线。
离控制柜很远。

网友A:
pnp,nc,接继电器线圈

继电器的常闭触头就是NO了

网友B:
NO NC,对应继电器的常开常闭。NPN,PNP,对应接的公共线是0V或者高电平

网友C:
这个用继电器转换不难啊,本身继电器就哟NC\NO触头的。根据你的实际选呗。

网友D:
继电器也接NC,接近开关的输出线控制继电器线圈

网友E:
光耦,你值得拥有。光耦转换板某宝大把。

网友F:
接近开关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常开或者常闭做输入

网友G:
常闭就是NO

网友H:
接继电器的常闭信号就对了

网友I:
三极管反相加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