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06):
调电子齿轮把脉冲当量凑成0.001mm,这样写程序感觉简单非常多,你们是用那种方式?像齿轮类的如果不用伺服电子齿轮算出来的脉冲当量都有很多小数吧,PLC计算感觉挺麻烦的

网友A:
能用电子齿轮尽量用电子齿轮,PLC发脉冲或者干嘛的,直接给位置,一般精度0.001mm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工作的设备厂全都是设定的每转脉冲,然后计算在PLC那端完成,用电子齿轮比感觉程序可以简单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工作的设备厂全都是设定的每转脉冲,然后计算在PLC那端完成,用电子齿轮比感觉程序可以简单很多

有可能是为了复杂化程序,让人看不懂吧,又或者是伺服根据客户的价格要更换,所以要在PLC里面计算。

网友B:
一般设定提0.00MM是多少个脉冲,计算起来也特别方便,输入输出也直观

网友C:
伺服里面的电子齿轮比就是干这个用的

后来一些伺服设计的更加人性化,可以直接设定一转多少脉冲了

齿轮比都不用你计算了

网友D:
每转多少脉冲本身也是齿轮比啊

网友E:
首选是每转,次选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时候我看他们全部都是统一设置2000,没有针对齿轮什么的那种有小数的导程专门做优化好像

网友F:
两种都用过,程序是一样的写法,没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G:
脉冲当量0.01mm,用了多年了

网友H:
有丝杆吗,有丝杆直接设置伺服多少脉冲一圈就可以了,方便直接

网友I:
2种都可以,感觉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J:
你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一般的脉冲PLC频率都是100K,如果模组螺距很小,你脉冲当量小,PLC就发不了100K以上的频率。如果是是总线,就无所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用齿轮比了,都是电机转一圈脉冲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一个齿轮加上减速机算出来的最终导程是5.235987mm,我PLC口最高就是100khz的输出,我如果脉冲当量要0.01mm那就是伺服设定每转524一转,最高速度能符合我要求。如果脉冲当量要0.001mm就是设定5236一转,但最高速度就没办法符合我要求了。我每转脉冲设这么低会有问题吗?我之前是按厂里的思维惯性,伺服全是统一设定每转脉冲2000,PLC内部自己计算脉冲个数这样。这么低的每转脉冲会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的,我就纠结这么一个问题,我现在的一个齿轮加上减速机算出来的最终导程是5.235987mm,我PLC口最高就是100khz的输出,我如果脉冲当量要0.01mm那就是伺服设定每转524一转,这样最高速度能符合我要求。但如果脉冲当量要0.001mm就是设定5236一转,但最高速度就没办法符合我要求了。我每转脉冲设这么低会有问题吗?我之前是按厂里的思维惯性,伺服全是统一设定每转脉冲2000,PLC内部自己计算脉冲个数这样。不知道这么低的每转脉冲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一个齿轮加上减速机算出来的最终导程是5.235987mm,我PLC口最高就是100khz的输出,我如果脉冲当量要0.01mm那就是伺服设定每转524一转,最高速度能符合我要求。如果脉冲当量要0.001mm就是设定5236一转,但最高速度就没办法符合我要求了。我每转脉冲设这么低会有问题吗?我之前是按厂里的思维惯性,伺服全是统一设定每转脉冲2000,PLC内部自己计算脉冲个数这样。这么低的每转脉冲会有影响吗?

只要你不追求速度,那怕是52360转一圈都行

网友J:
回复 楼主:
步进电机设2000的细分,低速震动比较大,我一般都是设10000个脉冲一圈!

楼主:
回复 网友J:
伺服会存在这个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的每转脉设定低了没影响吗?步进如果每转脉冲比较低,一个脉冲对应的角度比较大应该容易过载吧?伺服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伺服的每转脉设定低了没影响吗?步进如果每转脉冲比较低,一个脉冲对应的角度比较大应该容易过载吧?伺服有这种问题吗

步进是可以慢,但不能快。伺服是快慢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