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新规定,不能用油浸式变压器了

楼主(2026-05-07):
广西平南,公司需要增加一台变压器
1.必须是干式变压器
2.电容补偿必须加电抗器
3.多功能电力仪表,要有谐波检测功能

网友A:
具体规定没去了解。但接触新增容都是干式变压器,可能是安装方便吧,油浸式变压器要单独的一个小房间。至于补偿柜上电抗器,这个我感觉是需要的,现在工厂基本上都有谐波。

网友B:
这个谐波检测的是哪里的谐波,电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谐波检测的是哪里的谐波,电网的吗?
装在变压器低压侧,检测我们公司用电的谐波
说是如果严重的话,就要加滤波柜

网友C:
我这边工厂还是自己配的电容补偿柜,不是房东配的,自动补偿,功率因素一般保持0.95到0.98,工厂主要是动力电机,风机,没有测过谐波

网友D:
干式变压器不能放户外吧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式变压器不能放户外吧
对,只能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
安全问题,发生故障,可能会导致油喷出或泄漏,引发火灾或爆炸
安装时需要一个单独的变压器房,并且还要有事故油池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公司用电产生的谐波会影响电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用电产生的谐波会影响电网不?

网友F:
多功能电力仪表也搞过,主要是抄电能用,有485通讯,但是太多抽屉柜太多仪表,搞通讯成本太高。

网友G:
抽屉柜还是很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