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机器?好修吗 ?

楼主(2026-05-07):
一个客户发来的机器图片,不知道什么机器?看着不复杂。好修吗?

网友A:
有个脚踏开关,应该不复杂

网友B:
永磁变频螺杆式空气压缩机

网友C:
螺杆空压机一台,另两台基本上就是继电器和接触器,好修。

网友D:
看上去很陈旧呀。

网友E:
控制应该吧复杂。

网友F:
可能都是用的专业的控制器

网友G:
看着像是个空压机,这俩蓝色的也是一起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着像是个空压机,这俩蓝色的也是一起的吗?
可能用的气动电磁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脚踏开关,应该不复杂
是的,好像叫抛光机。电路不复杂。主要以前没见过

网友I:
应该好修

网友J:
有一个是螺杆空压机,另外两个就是看到底下有电机,估计是主传动的动力,还有一个脚踏开关,估计是作为一个动作离合作用,不会很复杂的

网友G:
万能的维修工,一切皆可修,就看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K:
要先了解工作原理

网友L:
破机器设备

网友M:
看上去不是很复杂的设备,修起来应该不麻烦!

网友N:
看着是三台设备,近处的两台功能一样,远处的就大家说的空压机,都不复杂。

楼主:
谢谢大家。说的是那个空压机旁边的那2个,客户说是抛光机。没有用过所以过来询问一下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