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09):
启动程序设置
//以下代码只在上电时运行一次,一般用于全局变量定义和上电初始化数据
int sys0=0,sys1=0,sys2=0     //全局变量定义目前仅支持4字节有符号整形(int),不支持其他类型的全局变量声明,如需使用字符串类型可以在页面中使用变量控件来实现
int data_flag=0            //按键编号变量 用于数字设置完成 OK键返回页面相应的控件
printh 00 00 00 ff ff ff 88 ff ff ff//输出上电信息到串口
bauds=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dim=100                      //配置亮度100
bkcmd=0
page 0                       //上电刷新第0页

定义变量v0 定时器tm0
下位机发变量值至v0
tm0定时刷新动作

tm0定时器时间代码 切割机代码
if(va0.val==1)
{
 t3.txt="待 机"
}else if(va0.val==2)
{
 t3.txt="夹 紧"
}else if(va0.val==3)
{
 t3.txt="切 割"
}else if(va0.val==4)
{
 t3.txt="翻 转"
}else if(va0.val==5)
{
 t3.txt="回 正"
}else if(va0.val==6)
{
 t3.txt="返 回"
}else if(va0.val==7)
{
 t0.txt="手 动"
}else if(va0.val==8)
{
 t0.txt="自 动"
}else if(va0.val==9)
{
 t3.txt="切 退"
}else if(va0.val==10)
{
 t3.txt="夹 退"
}
va0.val=0

按下数字键 赋值 data_flag

按键OK输入完成弹起事件
根据 data_flag值返回不同界面不同变量
同时数据交单片机存储 豆制品压榨机代码

if(tempstr.txt=="-")
 {
   p[loadpageid.val].b[loadcmpid.val].val*=-1
 }
}else
{
}
if(data_flag==0)        //周期一
{
 printh E0 00          //十六进制 周期总时
 prints page0.n0.val,0 //向单片机发送参数值
 printh FA             //结束符
}else if(data_flag==1)
{
 printh E0 01          //十六进制 停顿时间
 prints page0.n1.val,0
 printh FA
}else if(data_flag==2)
{
 printh E0 02          //十六进制 压榨时间
 prints page0.n2.val,0
 printh FA
}else if(data_flag==3)        //周期二
{
 printh E0 03          //十六进制 周期总时
 prints page0.n3.val,0 //向单片机发送参数值
 printh FA             //结束符
}else if(data_flag==4)
{
 printh E0 04          //十六进制 停顿时间
 prints page0.n4.val,0
 printh FA
}else if(data_flag==5)
{
 printh E0 05          //十六进制 压榨时间
 prints page0.n5.val,0
 printh FA
}else if(data_flag==6)        //周期三
{
 printh E0 06          //十六进制 周期总时
 prints page1.n0.val,0 //向单片机发送参数值
 printh FA             //结束符
}else if(data_flag==7)
{
 printh E0 07          //十六进制 停顿时间
 prints page1.n1.val,0
 printh FA
}else if(data_flag==8)
{
 printh E0 08          //十六进制 压榨时间
 prints page1.n2.val,0
 printh FA
}else if(data_flag==9)  //系统参数 下降一
{
 printh E0 09          //十六进制
 prints page1.n3.val,0
 printh FA
}else if(data_flag==10)
{
 printh E0 0A          //十六进制 保压时间
 prints page1.n4.val,0
 printh FA
}else if(data_flag==11)
{
 printh E0 0B          //十六进制 回程时间
 prints page1.n5.val,0
 printh FA
}
///////////////////////////////
delay=500
page loadpageid.val

楼主:
双态按键编程

网友A:
为什么把触摸屏搞得这么复杂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把触摸屏搞得这么复杂呀!

他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触摸屏,应该是主要连接单片机的吧

楼主:
串口触摸屏
运行函数变量要和单片机对接的
屏只设置波特率和控件编号
参数交换通过自定义协议通讯
时间长了会忘记怎么写
所以经常做好就保存一下

网友C:
我有段时间也痴迷这么玩,现在己戒毒。
主因现在服务的行业设备较贵,量不大。
用来焊板的时间我都完成收工了。
设备不差那几十元。

楼主:
想明白就好
买的电子元器件
电器零件编程器
还有PCB打板浪费巨大
还有书籍开发板
当初可不是这么想的
现在经济下行
小业主都倒闭的倒闭
转行的转行
百分之八九十都搞不下去
很多东西都用不到了

网友C:
小批量十件级更挠头,最后一次控制板去贴片800元起步价时,买现成都不用这钱。
现在除非没有现成的,否则,决不动我电脑上的AD15。

楼主:
就当修养娱乐娱乐吧
多会一点总比不懂强

网友D:
这么难用的吗?
我平时用的触摸屏是用软件做好画面,下载到屏里就行了,不用写这么多程序的

网友E:
专业的事还是专业的人干,找美工干,效果要好很多

楼主:
临时搞几套只能将就点
实现基本功能可以工作了
例程都不想看

楼主:
这种触摸屏是给单片机二次开发的
控件还是比较丰富的
集成了内部全部基本功能
根据控件开放的属性修改成自己需要的目标
适合一些电子产品 电子仪器 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