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什么?

楼主(2026-05-09):
有空时间里,拆开伺服电机后盖,发现编码器上安装一个像似(切割旋转〈塑料〉圆片)的东西,这叫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功能。为什么有的伺服电机没有安装这个圆片,两者区别为何,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有的是光有的是磁吧

网友B:
你说的是码盘?上面条纹之类的

网友C:
你说的是那个有间隔条纹的玻璃盘吧,学名,光栅盘,做编码器的关键核心配件

网友D:
(切割旋转〈塑料〉圆片)的东西,这叫什么
光电编码器的码盘。
最后那个图,要把电路板上的螺丝拆了,然后拿开电路板才知道下面是什么结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同前接触过的数控机床光栅尺,都是基于莫尔条纹原理,盘ˉ位移与角度的测量;尺ˉ直线位移的测量。
重温了莫尔条纹的原理

网友E:
这不就是编码器本身吗? 光电的.

网友F:
伺服都有,编码器,

网友G:
光栅编码器,侍服电机的屁股后面拆开都有。

网友H:
应该是光栅

网友I:
有个名称叫做码盘

网友J:
这是编码器,你用光照一下还能看到有条纹

网友K:
码盘,测转速用的

网友L:
光栅编码器 私服电机测速 精准定位 用的 精度可以看手册 一般都是5000/1 或更高

网友M:
光电编码器的码盘

网友N:
看图应该是a+a-,b+b-,步进电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N:
现在的部分步进电机也有配编码器的,主要应用在比较高的定位要求的状况,比如雕刻机,木工机械的开料机等

网友O:
你那个是增量编码器,还有一种绝对值编码器,就是有圈数限制的,做往复运动用的,那个是物理齿轮计数,有圈数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