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传感器接入PNP PLC输入点正常使用

楼主(2026-05-09):
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碰到个奇怪案例,对方使用NPN传感器接入PNP PLC输入点,原来PLC输入所取是常闭信号,现在他们接入NPN常开信号。我知道NPN常开信号 信号脚位会被电阻拉高电位。居然也可以正常使用,请问各位这样有什么隐患?还是你们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A:
没有相同配件的前提下,这也是一种替代方法,只要NPN在没导通时输出的点位够高就行
要说隐患,个人觉得没什么

网友B:
这图实现不了
能干活就是少画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 原来接pnp 常闭信号,现在NPN接的常开 黑色 黑色那个线没有动作的时候 是高电平 被24V拉高 动作时候 OV 低电平 可以正常动作。你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被惊到了 10来年第一次见到

楼主:
补全了下光电电路 光电驱动负载能力100毫安 应该是有24V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补全了下光电电路 光电驱动负载能力100毫安 应该是有24V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被惊到了 10来年第一次见到
可以这样理解,虽然PNP换成NPN,但是常闭又换成了常开
两个都是相反的,最后负负得正

网友C:
见过类似的,实际使用正常,负负得正了。
不过后来还是改过来了,怕以后乱的不可收拾。

网友D:
上拉电阻,很常见的东西啊,早期数控机床上都有使用呀,对应不同厂家的刀架发信盘。我也用过,改装机,买过来的分度头配的是NPN接近开关,系统高电平有效,用了几个1.5K电阻,就是信号反了,常开变常闭了。

网友E:
居然能这么用,厉害。

网友A:
只要搞懂原理了就好办

我们公司之前有台机用的西门子的S5系列PLC,老古董来的,PNP输入

后面我们用FX2N改,亚洲版的是NPN输入,但实际输入是双电耦,只是没有引公共端子出来

后来把PLC上的24+端子接外接电源的负极,输入端接正极,就变成PNP输入了

网友F:
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不太明白你的常开常闭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你画的光耦,是需要高电平才能有输出 的,既然这样,不管NPN,PNP,只要他能输出高电平,让PLC接收到信号就行。   然后,不管输入端接闭合或常开信号,你都可以在PLC的梯形图中取反就行了吧。  这只是个人理解。如果有哪里错了,麻烦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图中,NPN光电遮挡时PLC收到信号,还是不遮挡时PLC有收到信号。

网友G:
没这么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不太明白你的常开常闭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你画的光耦,是需要高电平才能有输出 的,既然这样,不管NPN,PNP,只要他能输出高电平,让PLC接收到信号就行。   然后,不管输入端接闭合或常开信号,你都可以在PLC的梯形图中取反就行了吧。  这只是个人理解。如果有哪里错了,麻烦各位大佬指正

这应该是买回来的设备,人家写好的程序,改不了

而临时又没有PNP型常闭的传感器

网友H:
也可以加个中继中转一下信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补全了下光电电路  光电驱动负载能力100毫安 应该是有24V上拉电阻

网友B:
回复 网友I:
你加个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没这么用过
当你选用的PLC太早期,没有输入侧npn/pnp选择,采购的器件又是不支持的,就可以用这方式解决。
比如楼主,右侧是PLC输入,需要PLP的光电
光电输出又是开路输出,就可以按楼主后补的图,用上拉电阻解决PLC要求PNP信号问题。
楼主选NO,程序就要取一下反
如果光电是可选NC输出,程序就不用改了

请按图分析信号通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也可以加个中继中转一下信号
一个电阻能解决的事,再用个继电器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还是中继更靠谱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加个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内部如次,补全他漏,这就是外面指示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加个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内部如次,补全他漏,这就是外面指示的发光二极管。
它一直亮,只能表示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