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omove数据线驱动问题,是这个型号的线吗

楼主(2026-05-11):
找不到数据线的驱动。是线的型号不对吗?

网友A:
485通讯线?其实就是2根线,能用其他的品牌,比如说国产品质好一点的485模块的代替吗?
前几年,为了连接NEZA、TWIDO、TSX等PLC,不得不采用纯进口的施耐德485线,但价钱太贵要1000元,而且并不觉得好用,其实5元的简易485模块也一样能胜任。

网友B:
就搞给485的通讯线就可以了,几块钱的都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数据线的驱动。是线的型号不对吗?
该线的驱动:
如果安装驱动后仍然存在问题,请参照该文档: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FA4210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已解决。几十块钱买条国产的线。解决问题。有时真不能迷信什么原装啊进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已解决。几十块钱买条国产的线。解决问题。有时真不能迷信什么原装啊进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指点。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