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x-15双旋式真空泵有修过的没有

楼主(2026-05-12):
帮一个朋友修的,修好两个。有两个真空度不够。对原理不是很熟悉。做标记的几个小孔,是干啥用的。谢谢

网友A:
真空度不达标,没啥好搞,换旋片吧
图片看泵体内没有明显伤痕,也有可能是旋片弹簧问题

网友B:
真空泵使用时间长了,真空度下降不达标了,要求真空度高的场合一般换新的。维修比较麻烦牵扯油封,旋片,壳体光滑度等,没用专业设备不太好弄,当然修修用在要求不够场合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