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5-12):
案例1:客户说设备运行不起来,他们自查发现PLC闪红灯,处理不了。

到现场,重启还是一样的,联机提示什么运算错误,指向程序的这里:

从来没用过松下的PLC,试着屏蔽这一行,下载到PLC,PLC运行正常,说明确实是这一行的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没问题啊,正常浮点乘法,除法,仔细看报错这一行梯形图,仔细看,结果是%DT584,然后看手册,

还是松下玩的花,浮点计算结果直接可以转~,直呼666,那咋会出错呢。

平时几乎不用松下,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啥问题了,AI说地址重复?交叉编译么有啊,然后豆包就装死了,去TMD。。

~~~~~~~
修改PLC系统参数,把运算错误停机改成不停机;
PLC还是报错,但是不停机了:

实在没办法了,把上面3行数值弄个表格计算一下:

哎,这不对啊,35809了,int是不是最大是+32767啊,我操!

然后检查设置值,速度500 操作工是没动的,然后就是工件直径16?抓了一把卡尺测工件,26几,操!

操作工这时候 也反应过来了,输错数值了,平时也没改过,然后锅就扔给夜班操作工了。

把DT32510 工件直接改成26.*,PLC不报错了,试运行也OK了。

~~~~~~~~~~~~~~~~~~~~~~~~~~~~~~~~~~~~~~~~~~~~~

这么简单一个问题,现场折腾了接近一个小时,不过还好,正是工人吃饭的时候,太快也不好收钱~

网友A:
f3600要提前转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F3600 它不就是浮点数吗?

没用过松下,感觉F就浮点,H是16进制的。

网友B:
兼职是不好干,什么问题都会遇到

网友C:
关键问题收了多少钱啊,还有一个,继续啊

网友D:
是不是这个除法指令出问题了?不能除以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PLC在STOP状态,所以没数值,那些都是计算的结果,或者说是其他地方MOV过来的数据,不是可保存的DT寄存器。

当时我屏蔽了第三行,其他计算数值都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收费啊,800大洋,

还有一个,后面再更吧,最近有点小忙,各种头疼发烧的问题,哎。

楼主:
案例2:

设备是前两年给一个朋友做的,汇川的EASY,当时考虑扩展,选用的是带网口的,说是设备不能启动。

朋友的客户说:之前好好的,最近升级整套系统,然后发现设备不能正常运行了。

P1,朋友的客户是国企,所以没人去弄,重启都没人弄。
P2,可能是关键辅助设备,所以也没人敢去弄,怕背锅吧。

~~~~~~~~~~~~~~~~~~~~~

因为是关键设备,怕PLC问题,带了一个平时测程序的EASY过去。

火速赶到现场,好几个领导在督察工作了,

P1,打开柜子,PLC闪红灯,

P2,插上网线,确实扫描不到PLC,<不知道啥时候加了一个交换机分了网线怼PLC上面了>。

P3,想着有PLC,直接换一个,程序有,下载进去,OK,RUN正常,<因为下载程序,所以没有插外来的网线>。

P4,问他们加网线干嘛,客户一个大佬说,他们要采集这个关键设备状态,他们好控制管理。

P5,然后我把他们的网线怼上去,我操,PLC一会就亮红灯了,这。。。。

啊,PLC平时自己家里测试程序基本没啥问题啊,带过来为啥会有问题,找了一条TYPEC插上去,网络什么故障云云,当时着急也没拍照,判断是不是IP冲突了?

电脑怼交换机上,把PLC网线拔了,ping PLC的ip地址,我操,居然还是通的????当时我就震惊了,我就给客户说,之前PLC应该也是好的,IP冲突了,PLC报错停机了,然后换上原始PLC,通电RUN一切正常,也不敢插外来网线测试了,让甲方自己去沟通一下。

easy 默认就带modbus_TCP服务模式,远端可以直接读取PLC,但是,难道是菜鸡调试?把远端的IP地址设置的和我这个PLC一样?

算了,也不好说啥,处理完问题就收工。

直接收入:-10.00<油费>。

PS:不过,感觉EASY安全性太低了吧,这样弄就瘫了?不知道后续固件升级有没有优化处理,后续我自己家里测试倒是没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

网友E:
估计是新的那条网线外面插错地方造成的网络风暴,以前做点歌系统遇到过,交换机的一个端口造成,解释不了

网友F:
跟某音上的段子一样的,太快也不好收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收费啊,800大洋,

还有一个,后面再更吧,最近有点小忙,各种头疼发烧的问题,哎。

能做到这样的价格,羡慕嫉妒 没有恨

网友H:
我多数情况都是确定问题点收钱了再干活;经常3-5分钟就搞定,他要是觉得值下次还找你;觉得不值就找别人去吧;大家都挻忙的。。一个小故障你故意折腾个一天半天的,人家还觉得你技术不行呢。

网友I:
之前有个小厂,设备出问题了找人没弄好,我去修好那800块给的真是痛快,后面换个按钮(拆解较多)收200感觉贵了。

网友J:
正常乘法除法都用32位数据的

网友K:
松下除法运算报错的遇到过几次

网友L:
还以为第一个又白干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快就难收钱?别扯那些度鸡汤了
出去干活难道你不是说好价钱才干活的么,客户可以失信,我也可以少赚钱,但是不会有下次的
咱出去赚点小钱,其实都是在那圈子,老板可以坑点小钱,但圈子内很快就会传出某老板找人干活坑钱,下次还有问题谁会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M:
也是个好经验